EMC测试项目及整改建议

楼主(2021-09-06):
EMC测试主要包括了:空间辐射、传导、功率辐射、磁场辐射、谐波、电压波动、静电、抗辐射、快速脉冲群、雷击、抗传导、工频磁场、电压跌落、 低频传导骚扰。
  电磁干扰:低于30MHZ以传导的方式进行传播,高于30MHZ以辐射的方式进行传播。
  CE(传导骚扰)
  1.在频率9KHz-1MHz,电源输入端加X电容电感(共模、差模)或更换电容和电感的参数。
  2.在频率500KHz-10MHz,屏蔽变压器;更改变压器初次级之间Y电容的参数或加共模电感及调整电感参数。
  3.在频率10MHz-30MHz,在MOS管和场效应管的引脚套磁珠或调整接地方式.MOS管一般又叫场效应管,与二极管三极管不同,二极管只能通过正向电流,反向截止,不能控制,三极管通俗讲就是小电流放大成受控的大电流,MOS管是小电压控制电流的,MOS管的输入电阻极大,兆欧级的,容易驱动,但是价格比三极管要高,一般适用于需要小电压控制大电流的情况,电磁炉里一般就是用的20A或者25A的场效应管。
  EMC测试及整改
  RE(辐射骚扰)音视频产品
  1.晶振引脚对地加电容及两脚之间并电阻;在时钟信号线上根据对应的频率串磁珠
  2.在数据连接线上套磁环
  3.屏蔽解码板接地或屏蔽干扰源
  4.信号接地方式。(多点接地、串接、并接)
  家电产品
  1.更换马达碳刷或马达电感
  2.马达碳刷一端对地加Y电容或更换电容参数
  3.电源线或控制线上套磁环
  ESD
  1.屏蔽IC接地
  2.电路元件安全距离
  3.阻隔放电路径
  4.I/OPort接脚,与外壳地相接
  5.增长放电路径
  EFT
  1.电源线上套磁环
  2.电源输入端加共模电感
  3.针对测试功能异常,在其异常电路上对地加电容

有详细介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