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怎么在mounRiver 中 修改芯片型号

楼主(2021-09-06):
举例在已有的项目中(不是新建项目)把CH32V103C8T6 型号 修改成 CH32V103C6T6 怎样操作。怎样选择芯片型号

没必要改,可以直接用的

楼主:
CH32V103C8T6改成CH32V103R8T6 怎样改………

网友A:
R8T6只是比c8t6多了一些外设和管脚,外设库都是通用的吧,应该不用修改

网友B:
看下软件的帮助手册和使用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