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开奖啦】Microchip University中国有奖互动活动第二波启动...

楼主(2021-09-06):
各位攻城狮、程序猿和电子发烧友们,大家好!Microchip Univeristy已经开课一段时间啦!MU互动活动又来啦!本次我们送出的是50元电子京东卡

本期互动话题是“您参加了本次Microchip University的哪些课程?请选择一到两门,以至少30字概述您的心得和建议,最好是技术角度的哦!”

不好意思!小编最近忙疯了,来晚啦!现在开奖喽!恭喜以下10位幸运网友被电脑随机抽中获得50元京东电子卡!请各位尽快将自己的论坛ID姓名、工作单位和手机号码发送至Microchip微信公众号Microchip微芯,我们会将电子卡的卡密发送至您提供的手机。
@YangTwo @coslight @suiyirufeng  @CodeWinter @wqzh0804 @195 @HuaWng

Microchip University

       先前我们为嵌入式控制工程师提供了多年的面对面培训,现在我们推出了Microchip University永久在线学习平台。Microchip University将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提供高质量在线技术培训课程。

       从中您可了解有关一般嵌入式控制主题以及Microchip产品的更多信息。这些课程由开发相应产品的应用工程师和设计工程师教授,并提供工程师与工程师之间宝贵的交流体验。我们采用各种技能等级的培训材料,内容涵盖以下方面:

开发工具和编译器
安全和安防
软件框架
连接
嵌入式系统设计
物联网(IoT
可编程逻辑、FPGASoC
模拟器件和传感器
嵌入式Linux®
电机控制
电源管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们还将提供另外7门课程,以便最大程度地满足您的学习需求,这些课程涉及以下主题:

电动汽车中的电源转换
碳化硅解决方案
MPLAB®模拟设计器
安全身份验证
知识产权(IP)保护
MiWi™协议
EtherCAT®技术

       请立即注册并随时关注最新消息!

网友A:
之前也在寻找bootloader一类的入门课程,刚巧Micorchip University上有该课程,目前已经学完一门,在入门“密码学”课程的路上。
1. Bootloader课程作为入门来说,是非常容易被接受的,学完之后意犹未尽,是否有稍微深入些的课程呢?比如结合Curioristy Nano的实战课程
2. 听着机器人讲话,一会就困了

网友B:
学习开发流程的相关知识,环境搭建,远程下载,通讯技术和系统环境等等,非常好的免费课程。

网友C:
这次完整的学习了《MPLAB®代码配置器》课程,使得自己对于MCC的认识更加全面,从而能够正确高效的使用MCC强大代码生成功能,把时间从配置寄存器中解放出来,提高开发效率!课程结尾还顺带了配置Bootloader的demo,非常的实用!

网友D:
完成了嵌入式linux中《探索Linux® 编译系统》课程,课程中讲解了基于Buildroot系统完成SAM5D27系统的一个简单嵌入式系统linux的构建过程,重点提到了外部树的使用,内容对我非常有用,非常不错的课程。

网友E:
良心课程,必须点赞~从19年就开始用Microchip MCU 的harmony做开发,配合IDE可以大大提高产品开发效率,看了IDE的相关课程,发现自己又有新收获,知道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功能,Microchip的IDE真的很赞~

网友F:
近期项目需要,开始了解IOT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Microchip和Microsoft联合举办的在线研讨会《借助Microsoft Azure IoT服务与Microchip SAME54 Xplained Pro 开发工具包来创建并管理一个IoT设备》,介绍了IOT的基础知识,MICROCHIP相关的产品,最后还演示了如何一步步通过DPS把设备连接上云AZURE,受益匪浅!期待后续的Hands On!

网友G:
嵌入式Linux课程很好地介绍了嵌入式开发的基础知识点,系统的启动流程,bsp级别代码修改,常用外设的驱动开发,调试的方法。确实不可多得的课程。

网友H:
学习了《探索LINUX编译系统》,非常的适合小白入门,学习了什么是编译系统以及如何使用编译系统,以及如何获取和配置BuildRoot等。以及了解了如何从一个基础版本创建和编译一个项目,非常的不错!

网友I:
《探索Bluetooth®低功耗的简单应用》是一门非常适合蓝牙BLE入门的课程,只是每次播放一个课程后,都要推出全屏界面,然后选择下一门课。能否直接在全屏界面的时候提供一个NEXT video的选项呢?谢谢!

网友J:
观看了借助Microsoft Azure IoT服务与Microchip SAME54 Xplained Pro 开发工具包来创建并管理一个IoT设备,了解了microchip xplained pro工具包的开发方法,并且通过连接Microsoft Azure云端,可实现对开发板的云端后台控制与管理,监测.

网友:
学习了可编程逻辑、FPGA和SoC课程,课程详细讲解microchip FPGA的架构和特性以及选型和使用流程,还有demo板的demo演示,使我对Microchip的 FPGA的认识更进一步

网友K:
最近抽空学习了电机控制的教学课程,课程讲述的是motobench开发套件,它具有四个功能
1 测量电机参数
2 配置电机参数
3 调试控制参数
4 开发套件还具有图形化交互环境,可在电机参数未知的情况下缩短电机控制工程师节约启动电机的时间成本

网友L:
学习了
1. MPLAB X IDE开发介绍课程,学习如何在MPLAB创建和编辑项目,基本调试和编译,以及单步执行和多步执行和看门狗定时器等基础内容,海岸MPLAB软件界面听简洁方便,通俗易懂,功能较为强大
2. 密码学入门.密码学讨论对称和非对称密码学在软件中的作用,通过密钥和加密算法实现身份验证、完整性和机密性保证,保证嵌入式产品的联网安全从而不被黑客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