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F460KETA的例程有么

楼主(2021-09-06):
倒是下载了所谓的例程
可是里面空空如也,
啥也没有
能不能提供个下载链接
十分感谢!!

网友A:
DDL才是例程,不要管芯片后缀。
你下载的是template吧,那个本来就是空白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L才是例程,不要管芯片后缀。
你下载的是template吧,那个本来就是空白的工程。 ...

是的,我纠结了好长时间了
原来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L才是例程,不要管芯片后缀。
你下载的是template吧,那个本来就是空白的工程。 ...

感谢,刚刚下载了日期最新的ddl
这下可以了。
你一句话,解决了我好久的问题
特别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