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直流过滤算法附图

楼主(2021-09-06):
各位大神,有做个直流过滤算法的吗。小弟最近在做血压计,气压传感器出来的信号是直流里包含了脉搏信号的。用算法可以把脉搏信号过滤出来吗?

网友A:
看波形挺好啊,求个平均值,信号减去平均值,判断过零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挺好啊,求个平均值,信号减去平均值,判断过零次数。

这个平均值怎么求好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平均值怎么求好呢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19584/article/details/80142292
推荐“递推平均滤波”或“一阶滞后滤波”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19584/article/details/80142292
推荐“递推平均滤波”或“一阶滞后滤 ...

试了不行,滤波效果,如下图。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滤波效果,如下图。还有什么方法吗

仔细看这句话“信号减去平均值”,
意思就是还有一步操作:“原图”与“滤波后”的值相减。

网友B:
用方均根算法行不行?

网友C:
FFT,去掉0HZ以外的东西,再反FFT

网友D:
一个数字高通滤波的事。

网友E:
  至少0.5HZ的低通,脉搏可以低至一分钟50次,一般的平均数法达不到这个频率,要不然就用数字滤波FIR或者IIR,硬件上用运放组个四阶低通试试?

网友F:
float x = 0.0f;
float y = 0.0f;

for (i = 0; i < LEN; i ++) {
    y = input - x + y * 0.999f;
    x = input;
    output = y;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loat x = 0.0f;
float y = 0.0f;

这个是什么算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什么算法?

就是一个高通滤波器,调整后面的0.999那个系数,可以调整截止频率。

网友H:
先加一个带通滤波器,然后去直流,还是不理想就用FFT把低频全部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