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教EP4C差分对管教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1-09-06):
如上图,我理解T31N T31P 和 L27N L27P 都是差分对,
为什么一个是T开头,一个是L开头呢?
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

网友A:
L是left,T是top,还有R是right,B是bottom。对应看一下器件的引脚信息手册,不同的bank,分别分布到器件的四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是left,T是top,还有R是right,B是bottom。对应看一下器件的引脚信息手册,不同的bank,分别分布到器件的 ...

明白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