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开发和使用是不是与ST基本相当

楼主(2021-09-06):
我看有不少人说,可以替代ST
是不是在开发和使用上差不多
从ST转到GD上,
难度大 么?

网友A:
如果你开发STM32熟练的话,转到GD没任何问题

楼主:
STM32不是说特别熟练,
只能说是基本模块能够配置,
会涉及到一些简单的算法,协议之类的。
就算常规使用吧。

就是涨价厉害的原因,老板有点挠头,让我们看看能不能选型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不是说特别熟练,
只能说是基本模块能够配置,
会涉及到一些简单的算法,协议之类的。

如果是因为价格问题选择GD,你只是从一个坑里跳进了另一个更深的坑里,GD现在比ST还贵,同样缺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因为价格问题选择GD,你只是从一个坑里跳进了另一个更深的坑里,GD现在比ST还贵,同样缺货。 ...

什么?
我们销售前一段不知从哪弄来的样片,说试试
那岂不是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
我们销售前一段不知从哪弄来的样片,说试试
那岂不是白玩

你先了解一下价格和货源情况吧

网友D:
现在GD已经不缺货了,有需要询V18664394396

楼主:
太好了,找货源的事,留给采购,只要不缺就成~

网友E:
国产的不会缺货吧,只会越来越便宜,GD32E230 性价比最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