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会导致复位么?

楼主(2021-09-06):
测试反应设备有时会重启

经排查,有一个485口
对外通信的过程中,
只要接上,就存在重启发风险。
并且重启的时间点,不确定。

请问,什么情况会因为串口导致主控芯片重启?

网友A:
如果,占用了中断,一直不释放的话
··

网友B:
数据阻塞?

网友C:
中断可能数据卡住了,导致开门狗复位了吧

网友D:
之前遇到过,就是串口进来异常数据,
虽然协议里判断剔除了,
但是架不住数据太多

另外,也有可能使用环境复杂,通过串口进来了大的干扰

网友E:
之前,倒是遇到过。
232转485模块,平时不需要供电就可以正常用,
但有一块板子,不供电的话,就出乱码,5V供电,就正常

网友F:
有些情况会导致复位

网友G:
很多种情况都会导致复位

网友H:
也有可能是供电导致的重启

网友I:
会复位 但是楼主这样判断还有点不足啊

网友J:
在什么位置重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