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_HID 基础配置STM32CubeMX

楼主(2021-09-06):
STM32F407的USB_HID 基础配置
示例详解: (参考 : https://blog.csdn.net/zhanglifu3601881/article/details/89675307)
工具:STM32CubeMX5.4
单片机:STM32F407VET6
一、硬件电路:

楼主:
二、STM32CubeMX配置
外部晶振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烧录接口的配置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USB接口的配置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HID模式,参数默认,后面程序里改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时钟树配置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生成代码文件位置,程序编译环境选择
STM32CubeMX5.4用的固件是STM32Cube FM_F4 V1.24.2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仅加入需要库文件
外设文件生成单独文件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配置完成,生成代码,打开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编译下载到单片机,然后通过USB线接入到PC,PC端显示: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三、修改程序
1.加入设备描述符:

0x05, 0x8c, /* USAGE_PAGE (ST Page) /
0x09, 0x01, / USAGE (Demo Kit) /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6 */

// The Input report
0x09,0x03,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 REPORT_SIZE (8)
0x95,CUSTOM_HID_EPIN_SIZE, //0x95,0x16, REPORT_COUNT (20)
0x81,0x02, // INPUT (Data,Var,Abs)
//19
// The Output report
0x09,0x04,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 REPORT_SIZE (8)
0x95,CUSTOM_HID_EPOUT_SIZE, //0x95,0x16, REPORT_COUNT (20)
0x91,0x02, // OUTPUT (Data,Var,Abs)
//32

楼主:
2.修改HID数据字节,其中USBD_CUSTOM_HID_REPORT_DESC_SIZE 33U 是前面描述符的字节数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3.修改发送接收数据长度,改成64字节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四、配置完成
更改完成,编译下载,这时PC端显示OK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网友A(2022-01-27):
有么有试过鼠标或者键盘的唤醒功能呢

网友B(2022-12-01):
怎么修改cube生成的hid设备实现通信

网友C:
在哪里定义STM32 USB HID设备缓冲区地址?

网友D:
如何使用STM32的USB库支持延迟HID的GET?

网友E:
想实现USB复合设备,使用STM32Cube.求助

网友F:
如何用cubeMx生成一个STM32F103C8的虚拟串口工程

网友G:
stm32cubemx有教程吗?

网友H:
如何使用STM32CubeMX配置ETH

网友I:
如何使用stm32进行usb应用开发?

网友J:
有谁用STM32CubeMX 做USB HID 通信成功的吗

网友K:
stm32 usb hid 需要开哪些中断?

网友L:
STM32Cube能不能实现USB复合设备?

网友M(2023-03-10):
stm32cubemx怎么使用

网友N(2023-07-13):
怎么利用stm的usb库支撑耽误hid的get?

网友O:
在那边界说stm,usb,hid装备缓冲区地点?

网友P:
说明:Stm32cubemx,谁做的usb隐藏,通信成功。-

网友Q:
Stm32cube能否实现usb复合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