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串口接收并解码字符串

楼主(2021-09-06):
usart2.c
串口2初始化

//初始化串口2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2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使能USART2时钟
        USART_OverSampling8Cmd(USART2,ENABLE);

        //串口2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2,GPIO_AF_USART2); //GPIOA2复用为USART2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3,GPIO_AF_USART2); //GPIOA3复用为USART2

        //USART2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A2/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2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使能串口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NVIC 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串口2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抢占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2;                //子优先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楼主:
发送一个字符

//发送一个字符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
        USART_SendData(pUSARTx,ch);

        /*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发送字符串,不需要通过printf()发送字符串

//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
        unsigned int k=0;
  do
  {
      Usart_SendByte( pUSARTx, *(str + k) );
      k++;
  } while(*(str + k)!='\0');

  /* 等待发送完成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pUSARTx,USART_FLAG_TC)==RESET)
  {}
}

楼主:
串口中断函数,在中断函数内接收并解码字符串

// *******************************************************************************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注意,读取USARTx->SR能避免莫名其妙的错误
//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AA 0x55开始、 0x0D 0x0A(回车键)结束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2中断服务程序
{
        u8 Res;
        u8 len;
//        u8 t;
        static char USART2_RX_BUF[USART2_REC_LEN];  //接收缓冲,最大USART2_REC_LEN个字节.
//static u8 USART2_TX_BUF[USART2_TX_LEN];   //发送缓冲,最大USART2_TX_LEN个字节.

        //自定义接收状态寄存器USART2_RX_STA
        //bit15,        接收到完整结束符0x0d 0x0a
        //bit14,        接收到0x0d
        //bit11~0,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static u16 USART2_RX_STA=0;   //接收状态寄存器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USART2->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判断结束符 0x0D 0x0A
                if((USART2_RX_STA&0x8000)==0)//未接收到完整结束符
                {
                        if(USART2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 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0X0A,完成接收
                                else        USART2_RX_STA&=~0x8000;//未接收到0X0A,缓存区从头接收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2_RX_STA|=0x4000;  //USART2_RX_STA->bit14 =1;
                                else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FFF]=Res ; //将接收到的字节放到缓存区,缓存区最大存放字节数为0XFFF=4095
                                        USART2_RX_STA++;
                                        if((USART2_RX_STA&0XFFF)>(USART2_REC_LEN-1)) USART2_RX_STA&=0xf000;//一直未接收到0X0D,缓存区从头接收
                                }
                        }
                }
  }

        //接收完成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接收缓存区包含开始符0xAA 0x55,不含结束符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
        {
                        len=USART2_RX_STA&0x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USART2_RX_STA=0;        //接收指数归零
                        USART2_RX_BUF[len]=0;//接收缓存区后面清零

//                        for(t=0;t<len;t++) //原路回传
//                        {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2_RX_BUF[t]);         //向串口2回传数据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if(strcmp(USART2_RX_BUF,"power on")==0) //字符串对比
                        {
                                Usart_SendString( USART2,"LED ON\r\n");
                        }
                        if(strcmp(USART2_RX_BUF,"power off")==0)//字符串对比
                        {
                                Usart_SendString( USART2,"LED OFF\r\n");
                        }
        }

}

1.上位机发送指令必须以\r\n结束符
2.单片机接收到“power on”,返回"LED ON\r\n";
接收到"power off",返回"LED OFF\r\n"。

楼主:
usart2.h

#ifndef __USART2_H
#define __USART2_H
#include "firmware.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SART2_REC_LEN                          100          //定义最大接收字节数 100
#define USART2_TX_LEN         100

void uart2_init(u32 bound);
void Usart_SendByte( USART_TypeDef * pUSARTx, uint8_t ch); //发送字符
void Usart_SendString( USART_TypeDef * pUSARTx, char *str); //发送字符串
#endif

附加使用pintf()重定义代码

// *****加入以下代码,支持printf函数,而不需要选择use MicroLIB *********************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2->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2->DR = (u8) ch;
        return ch;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