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内部自带FLASH 模拟 EEPROM

楼主(2021-09-06):
一、STM32F407自带FLASH
STM32F4 本身没有自带 EEPROM,但是 STM32F4 具有 IAP(在应用编程)功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 FLASH 当成 EEPROM 来使用。
STM32F40xx/41xx 的闪存模块组织如图:
主存储器,该部分用来存放代码和数据常数(如 const 类型的数据)。分为 12 个扇区,前 4个扇区为 16KB 大小,然后扇区 4是 64KB 大小,扇区5~11 是 128K大小,不同容量的 STM32F4拥有的扇区数不一样,比如我们的 STM32F407ZGT6,则拥有全部 12 个扇区。从上图可以看出主存储器的起始地址就是 0X08000000, BOOT0、BOOT1 都接 GND 的时候,就是从 0X08000000 开始运行代码的。
STM32F407VET6(FLASH=512K,RAM=192K)在MDK5.25中的默认ROM地址就是其主存储器地址

楼主:
二、查看MDK工程代码大小
由于内部 FLASH 本身存储有程序数据,所以在使用内部 FLASH 存储其它数据前需要了解哪一些空间已经写入了程序代码,存储了程序代码的扇区都不应作任何修改。通过查询应用程序编译时产生的“*.map”后缀文件,可以了解程序存储到了哪些区域。
打开 map 文件后,查看文件最后部分的区域,可以看到一段以“Memory Map of the
image”开头的记录,ROM 区域的内容就是指存储到内部 FLASH 的代码。

在上面 map 文件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加载及执行空间的基地址(Base)都是0x08000000,它正好是 STM32 内部 FLASH 的首地址,即 STM32 的程序存储空间就直接是执行空间;它们的大小(Size)分别为 0x00000aa4 及 0x00000a90,执行空间的 ROM 比较小的原因就是因为部分 RW-data 类型的变量被拷贝到 RAM 空间了;它们的最大空间(Max)均为 0x00100000,即 1M 字节,它指的是STM32F407ZGT6内部 FLASH 的最大空间。
本例子中应用程序使用的内部 FLASH 是从 0x08000000 至(0x08000000+0x00000aa4)地址的空间区域。对比内部 FLASH 扇区地址分布表,可知仅使用扇区 0 就可以完全存储本应用程序,所以从扇区 1(地址 0x08004000)后的存储空间都可以作其它用途,使用这些存储空间时不会篡改应用程序空间的数据。

楼主:
三、编程
写入
flash只能由1写0,不能由0写1,所以写之前必须先擦除,即恢复全1状态,然后再写才能保证写入正确。
擦除
Flash 擦除操作只能针对扇区或整个 Flash(批量擦除)执行。擦除时间取决于 PSIZE 编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