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控制AD7766采集ADC信号

楼主(2021-09-06):
一、AD7766描述
ADI公司官网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ad7766.html#product-overview

1.过采样逐次逼近(SAR)型架构
2.高性能交流和直流精度、低功耗
动态范围:115.5 dB(32 kSPS,AD7766-2)
动态范围:112.5 dB(64 kSPS,AD7766-1)
动态范围:109.5 dB(128 kSPS, AD7766)
总谐波失真(THD):-112 dB
3.超低功耗
8.5 mW,32 kSPS (AD7766-2)
10.5 mW,64 kSPS (AD7766-1)
15 mW,128 kSPS (AD7766)
4.高直流精度
24位、无失码(NMC)
积分非线性(INL):±6 ppm(典型值),±15 ppm(最大值)
5.低温漂
零误差漂移:15 nV/°C
增益误差漂移:0.4ppm/°C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AD7766采样电压为差分信号输入Vin+ 、Vin-
差分共模电压为输入基准电压的一半=VREF+/2
差分输入电压范围ΔV=(Vin+) - (Vin-) 在基准电压VREF+内变化

楼主:
二、硬件连接
单片机:STM32f407VET6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控制原理:
1.初始化,详情见程序
2.工作时,MCLK引脚用单片机定时器PWM持续不断提供80Khz脉冲(最高可给1Mhz),AD7766采样到数据后,DRDY引脚会给一个高脉冲,通知单片机读取数据,如图:
单片机设置外部中断输入模式,收到高脉冲信号后,进入外部中断,在中断程序里启动SPI读取AD7766数据,如图:
3.AD7766采样率=MCLK/8,MCLK最高为1Mhz,AD7766采样率最高125KSPS

楼主:
三、软件编程
此应用应配置SPI为主模式单向只接收模式或者双向仅接收模式,但STM32F407芯片配置为这两个模式时不能接收到数据,因此此工程SPI被配置成双向全双工模式。
双向全双工模式下,SPI被使能时,会发送任意数据,发送数据的同时接收数据,以达到接收数据的目的。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楼主:
SPI.C
SPI初始化,配置为主模式双向全双工模式

#include "spi.h"

u8 SPI1_RX_Buffer[3]; //SPI接收数据存储区

// ****************************************************** SPI1 ********************************************************************************************
//SPI初始化 读取AD7766电压值
//PA5 初始化 复用SPI1_SCK
//PA6        初始化 复用SPI1_MISO
//SPI1 RCC_APB2=84M
void SPI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使能SPI1时钟

  //GPIO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GPIO_Pin_6;//PA5/6复用功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PA5复用为 SPI1_SCK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6,GPIO_AF_SPI1); //PA6复用为 SPI1_MISO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复位SPI1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DISABLE);//停止复位SPI1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Direction_2Lines_RxOnly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8;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16     84M/16=5.25MHz  84M/32=2.625MHz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E=1
//        SPI_Cmd(SPI1, DISABLE); //失能SPI外设 SPE=0
}

//SPI1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SPI1 读写一个字节
{
        while((SPI1->SR&1<<1)==0);                //等待发送区空
        SPI1->DR=TxData;                                   //发送一个byte
        while((SPI1->SR&1<<0)==0);                //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
        return SPI1->DR;                          //返回收到的数据
}

//SPI1接收3个字节
//返回值:24位有效数据
u32 SPI1_AD7766_Read(void) //通过SPI1读AD7766电压值
{
        SPI1_RX_Buffer[0]= SPI1_ReadWriteByte(0XFF); //通过SPIx接收数据

        SPI1_RX_Buffer[1]= SPI1_ReadWriteByte(0XFF); //通过SPIx接收数据

        SPI1_RX_Buffer[2]= SPI1_ReadWriteByte(0XFF); //通过SPIx接收数据

        return (SPI1_RX_Buffer[0]<<16 | SPI1_RX_Buffer[1]<<8 | SPI1_RX_Buffer[2])&0XFFFFFF;
}

楼主:
SPI.h

#ifndef __SPI_H
#define __SPI_H
#include "sys.h"
#include "ad7766.h"
#include "led.h"
#include "gpio.h"

/* SPI1 */
void SPI1_Init(void);                         //初始化SPI口
u8  SPI1_ReadWriteByte(u8 TxData);
u32 SPI1_AD7766_Read(void); //通过SPI读AD7766电压值

#endif

楼主:
AD7766.C
AD7766初始化,配置外部输入下降沿中断,在中断函数中触发SPI接收数据

#include "ad7766.h"

//PA3        AD7766_RDY  外部下降沿中断          中断优先级 主0子1
//PA4        AD7766_CS          上拉推挽输出
//PB0        AD7766_SYNC 上拉推挽输出
void AD7766_GPIOConfig(void) //AD7766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 RCC_AHB1Periph_GPIOB | 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使能GP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使能SYSCFG时钟

  //GPIO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4;  // PA4  AD7766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初始化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 PB0 AD7766_SYNC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GPIO初始化设置 AD7766_RDY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3; //PA3        AD7766_RDY  外部下降沿中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配置RDY为外部中断*/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3);//PA3 AD7766_RDY 连接到中断线3  RDY使用外部中断
  /* 配置EXTI_Line3 */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3;//LINE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中断事件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使能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配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n;//外部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子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配置
}

//rate=10  表示AD7766采样率为10K   MClK=80K
void SetSamplingRate(u8 rate) //开启TIM3_PWM时序 供AD7766_MCLK
{
        u16 mclk;
        mclk=rate<<3; //rate=10 mclk=80
        TIM_Cmd(TIM3, DISABLE); //TIM3 失能
        //PWM模式
        // 84M/21=4M=0.25us  (4000/80)*0.25us=12.5us=80K
        TIM3_PWM_Config(4000/mclk-1,21-1); //TIM3初始化配置 且使能
        TIM_SetCompare1(TIM3,2000/mclk); //设置占空比50%  CCR1= 2000/mclk
//        TIM_SetCompare2(TIM3,2000/mclk); //设置占空比50%  CCR2= 2000/mclk
}

void AD7766_PowerDown(void) //关断AD7766数据传输
{
        AD7766_SYNC=0;  //关断引脚 DRDY引脚一直输出高电平
}

void AD7766_WakeUp(void) //开启/复位AD77数据传输
{
        AD7766_SYNC=1; //AD7766开启复位
        while(AD7766_RDY==0);        //等待复位完成  进入外部中断,清零标志位
        delay_ms(10);
        AD7766_CS=0;        //打开片选引脚
        delay_ms(10);
}

void AD7766_Init(void)
{
        //PA5 SPI1_SCK
        //PA6        SPI1_MISO
        SPI1_Init();        //SPI初始化 读取AD7766电压值

        //PA3        AD7766_RDY  外部下降沿中断          中断优先级 主0子1
        //PA4        AD7766_CS          上拉推挽输出
        //PB0        AD7766_SYNC 上拉推挽输出
        AD7766_GPIOConfig(); //AD7766引脚初始化

        //10 表示AD7766采样率为10K   MClK=80K
        SetSamplingRate(10);        //开启TIM3_PWM时序 供AD7766_MCLK
        AD7766_PowerDown(); //关断AD7766数据传输
        AD7766_WakeUp(); //开启/复位AD77数据传输 cs拉低

}

楼主:
外部中断.c
在中断函数中启动SPI读取数据,双向全双工模式下,SPI发送3个任意字节数据,同时接收3个字节的目标数据

u32 VoltageBuffer; //压力值

//外部中断 AD7766 DRDY数据输出就绪
//外部中断频率=采样率 10K=100us=0.1ms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读取AD7766压力值
{

        VoltageBuffer=SPI1_AD7766_Read();        //获取AD7766压力值   赋值压力值  缓存区数组VoltageBuffer1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清除LINE3上的中断标志位
}

楼主:
AD7766.H

#ifndef __AD7766_H
#define __AD7766_H

#include "spi.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define AD7766_CS     PAout(4)  //上拉输出 片选引脚AD7766_CS=0; 0有效
#define AD7766_RDY    PAin(3)   //外部中断 数据就绪引脚
#define AD7766_SYNC   PBout(0)  //上拉输出 关断/复位/同步引脚

void AD7766_GPIOConfig(void);
void AD7766_Init(void);
void AD7766_PowerDown(void);
void AD7766_WakeUp(void);

#endif

楼主:
main.c
串口打印采集到的AD7766原始AD值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168);
        /*串口1*/
        uart1_init(115200); //串口1/UART1
        printf("开机运行\r\n");

        LED_Init();         //LED初始化  PD10

        AD7766_Init();

        printf("初始化完成\r\n");

        {
                printf("采集AD7766原始值为=%d\r\n",VoltageBuffer);
                delay_ms(100);

        }
}

楼主:
四、AD7766采样分析
用逻辑分析仪查看AD7766 SPI通信引脚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Nnamlhamlh,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通道0不是CS脚,而是DRDY引脚,CS脚在初始化时被设置为零。
本次AD7766采样值为0XFF

楼主:
五、结果转换
因为此次电路图中AD7766的参考电压为5V,则ΔV=(Vin﹢) - (Vin-)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5V 到 5V。如图可知,单片机从AD7766读取到的值根据输入电压值分贝对应在0X8FFFFF-0XFFFFFF(负值),0X000000~0X7FFFFF(正值)范围内变化。

楼主:
六、使用DMA进行数据收发
除了上述使用SPI一个字节一个字节进行数据收发外,可以使用DMA设置3个字节一起收发。
软件设计流程:
1.在外部中断函数使能DMA发送数据
2.DMA将需发送的数据一一传输到SPI发送缓存区,实现数据发送
3.SPI发送数据的同时也在接收数据,接收完一个字节就会被DMA转移到指定区域
4.DMA转移完3个字节数据就会进入DMA中断
5.在DMA中断函数中一次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DMA初始化配置:
DMA2_Stream0 数据流0,SPI发送数据,数据为3个字节,配置中断
DMA2_Stream0 数据流3,SPI接收数据,数据为3个字节,配置中断

void SPI1_DMA_Init(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ENABLE);//DMA2时钟使能

  /* 配置 DMA Stream0  SPI1_RX */
  DMA_DeInit(DMA2_Stream0);  //DMA2 数据流0  SPI1_DR到SPI1_RX_Buffer
//        while (DMA_GetCmdStatus(SPI1_RX_STREAM) != DISABLE){}//等待DMA可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3;  //通道3 SPI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 & SPI1->DR;//DMA外设地址  //SPI数据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32) SPI1_RX_Buffer;//DMA 存储器0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外设到存储器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数据传输量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外设数据长度: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存储器数据长度: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使用普通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最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初始化DMA Stream

  /* 配置 DMA Stream3  SPI1_TX */
        DMA_DeInit(DMA2_Stream3);         //DM2 数据流3  SPI1_TX_Buffer到SPI1->DR
//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3) != DISABLE){}//等待DMA可配置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3;  //通道选择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32) & SPI1->DR;//DMA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u32) SPI1_TX_Buffer;//DMA 存储器0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存储器到外设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数据传输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非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存储器增量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外设数据长度: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存储器数据长度:8位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使用普通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最高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存储器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外设突发单次传输

  DMA_Init(DMA2_Stream3, &DMA_InitStructure);//初始化DMA Stream

        /* Enable SPI2 Tx Rx DMA Request */

        DMA_Cmd(DMA2_Stream3, DISABLE);                      //关闭DMA传输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关闭DMA传输

  SPI_I2S_DMACmd(SPI1, SPI_I2S_DMAReq_Tx | SPI_I2S_DMAReq_Rx, ENABLE);                //TX:SPI发送缓冲区DMA使能;RX:SPI接收缓冲区DMA使能

        //DMA中断配置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3,DMA_IT_TCIF3); //DMA_LIFCR->CTCIF3=1; 数据流3传输完成中断标志位清零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DMA_IT_TCIF0); //DMA_LIFCR->CTCIF0=1; 数据流0传输完成中断标志位清零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 DMA_IT_TC|DMA_IT_TE, ENABLE); //TC传输完成中断使能  TE传输错误中断使能
  DMA_ITConfig(DMA2_Stream3, DMA_IT_TC|DMA_IT_TE, ENABLE); //TC传输完成中断使能  TE传输错误中断使能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3_IRQn;  //DMA  中断优先级 主2从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0_IRQn;  //DMA  中断优先级 主1从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楼主:
使能DMA
在外部中断中打开DMA,DMA开始进行SPI数据发送,同时接收SPI数据。

void EXTI3_IRQHandler(void) //读取AD7766压力值
{
        SPI1_DMA_ENABLE(3,3);         打开SPI_DMA使能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3);//清除LINE3上的中断标志位
}

//打开SPI_DMA使能
void SPI1_DMA_ENABLE(u8 TXDataLen,u8 RXDataLen) //打开SPI_DMA使能
{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0,RXDataLen);      //设置数据传输数量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2_Stream3,TXDataLen);      //设置数据传输数量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SPI1_DR到SPI1_RX_Buffer
        DMA_Cmd(DMA2_Stream3, ENABLE);  //SPI1_TX_Buffer到SPI1_DR

//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E=1
}

楼主:
DMA发送完3个字节后,在发送完成中断关闭DMA
DMA接收完3个字节后,在接收完成中断关闭DMA,并读取接收数据

//DMA2_Stream3发送完成中断
//DMA2  存储器到SPI1_TX
voi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void)  //中断
{
        if(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0, DMA_IT_TCIF3) != RESET)  //传输完成标志位
        {
    DMA_Cmd(DMA2_Stream3, DISABLE);                 //关闭DMA,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3, DMA_FLAG_TCIF3);         //清零中断标志位
        }
}

//DMA2_Stream0接收完成中断
//DMA2  SPI1_RX到存储器
//读取AD7766压力值
//输出:AD7766Data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中断
{
        if(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0, DMA_IT_TCIF0) != RESET) //传输完成标志位
        {
    DMA_Cmd(DMA2_Stream0, DISABLE);               //关闭DMA,防止处理其间有数据
    DMA_ClearFlag(DMA2_Stream0, DMA_FLAG_TCIF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SPI_Cmd(SPI1, DISABLE); //失能SPI外设 SPE=0
                SPI1_RX_Flag=1; //DMA_SPI传输完成标志位
                AD7766Data=(SPI1_RX_Buffer[0]<<16 | SPI1_RX_Buffer[1]<<8 | SPI1_RX_Buffer[2])&0XFFFF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