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2 & MPLAB IDE学习笔记之CAN

楼主(2021-09-06):
CAN
34.1 简介

34.7 发送CAN报文
每个报文需要占用4个双字(16个字节)数据的缓存区RAM

34.8 接收报文过滤
过滤器为需要相同匹配位,屏蔽器为屏蔽匹配位。

楼主:
实例1:比较所有位,只接收帧ID为0x8004001的扩展帧

        /* Step 5: Configure filters and mask. Configure
     * filter 0 to accept EID messages with ID 0x8004001.
     * Configure filter mask 0 to compare all the ID
     * bits and to filter by the ID type specified in
     * the filter configuration.Messages accepted by
     * filter 0 should be stored in channel 1. */

    CANConfigureFilter      (CAN1, CAN_FILTER0, 0x8004001, CAN_EID);
    CANConfigureFilterMask  (CAN1, CAN_FILTER_MASK0, 0x3FFFFFFF, CAN_EID, CAN_FILTER_MASK_IDE_TYPE);
    CANLinkFilterToChannel  (CAN1, CAN_FILTER0, CAN_FILTER_MASK0, CAN_CHANNEL1);
    CANEnableFilter         (CAN1, CAN_FILTER0, TRUE);

实例2:屏蔽所有位,接收所有帧数据

    CANConfigureFilter      (CAN1, CAN_FILTER0, 0x1FFFFFFF, CAN_EID);
    CANConfigureFilterMask  (CAN1, CAN_FILTER_MASK0, 0x00000000, CAN_EID, CAN_FILTER_MASK_IDE_TYPE);
    CANLinkFilterToChannel  (CAN1, CAN_FILTER0, CAN_FILTER_MASK0, CAN_CHANNEL1);
    CANEnableFilter         (CAN1, CAN_FILTER0, TRUE);

楼主:
二、初始化

#define         configCPU_CLOCK_HZ                (80000000UL) //80M
#define         CAN_BUS_SPEED                 250000                         //250k
#define         CAN1_FIFO_Numb                2                                //        配置2块FIFO自动缓冲区
#define         CAN_FIFO_LENG                32                                //        每个FIFO配置32个报文
#define         CAN_FRAM_SIZE                16                                //        每个报文占有16字节

void CanInit(UINT canNo)
{
            CAN_BIT_CONFIG canBitConfig;

                CANEnableModule(CAN1,TRUE); //使能CAN1

                CANSetOperatingMode(CAN1, CAN_CONFIGURATION);                         //配置模式
                while(CANGetOperatingMode(CAN1) != CAN_CONFIGURATION);        //配置模式确认

                canBitConfig.phaseSeg2Tq            = CAN_BIT_3TQ;        //相位缓冲段2
                canBitConfig.phaseSeg1Tq            = CAN_BIT_3TQ;  //相位缓冲段1
                canBitConfig.propagationSegTq       = CAN_BIT_3TQ;        //传播时间段
                canBitConfig.phaseSeg2TimeSelect    = TRUE;                        //阶段2           TRUE代码指定,FALSE模块自动设置
                canBitConfig.sample3Time            = TRUE;                        //bit被采样次数,TRUE 3次,FALSE 1次
            canBitConfig.syncJumpWidth          = CAN_BIT_2TQ;         //同步段
            CANSetSpeed(CAN1,&canBitConfig,configCPU_CLOCK_HZ,CAN_BUS_SPEED);         //设置CAN总线波特率

                //分配缓存区,2个FIFO,每个FIFO有32个报文,每个报文16个字节
                CANAssignMemoryBuffer(CAN1,CAN1MessageFifoArea,(CAN1_FIFO_Numb *CAN_FIFO_LENG *CAN_FRAM_SIZE));        //分配缓存区 2*32*16

                //FIFO0配置为发送帧,FIFO1配置为接收帧
            CANConfigureChannelForTx(CAN1, CAN_CHANNEL0, CAN_FIFO_LENG, CAN_TX_RTR_ENABLED, CAN_LOW_MEDIUM_PRIORITY);         //FIFO0配置为发射远程帧,低中优先级
            CANConfigureChannelForRx(CAN1, CAN_CHANNEL1, CAN_FIFO_LENG, CAN_RX_FULL_RECEIVE);                                                        //FIFO0配置为数据全接收(ID+Data)

                //配置屏蔽器屏蔽所有位,FIFO0接收所有帧
                 CANConfigureFilter      (CAN1, CAN_FILTER0, 0x1FFFFFFF, CAN_SID);                                                                 //过滤器0配置
            CANConfigureFilterMask  (CAN1, CAN_FILTER_MASK0, 0x00000000, CAN_EID, CAN_FILTER_MASK_ANY_TYPE);//屏蔽器0配置为扩展帧/所有数据
            CANLinkFilterToChannel  (CAN1, CAN_FILTER0, CAN_FILTER_MASK0, CAN_CHANNEL1);                                        //过滤器0、屏蔽器0、FIFO0匹配
            CANEnableFilter         (CAN1, CAN_FILTER0, TRUE);                                                                                                //使能过滤器0

            CANEnableChannelEvent(CAN1, CAN_CHANNEL1, CAN_RX_CHANNEL_NOT_EMPTY, TRUE);        //打开接收非空中断
            CANEnableModuleEvent (CAN1, CAN_RX_EVENT, TRUE);                                                        //打开接收中断

            INTSetVectorPriority(INT_CAN_1_VECTOR, INT_PRIORITY_LEVEL_3);                         //中断优先级 3
            INTSetVectorSubPriority(INT_CAN_1_VECTOR, INT_SUB_PRIORITY_LEVEL_0);         //子优先级 0
            INTEnable(INT_CAN1, INT_ENABLED);                                                                                //中断使能

                CANSetOperatingMode(CAN1, CAN_NORMAL_OPERATION);                         //正常工作模式
                while(CANGetOperatingMode(CAN1) != CAN_NORMAL_OPERATION);        //正常工作模式确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