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镍锌电池充电方案

楼主(2021-09-06):
CN3601是一款固定关断时间的PFM模式降压单节镍锌电池充电管理集成电路。CN3600输入电压范围2.7V到6.5V,外部元器件少,非常适合单节镍锌电池充电管理应用。
CN3601采用恒流和维持充电模式对单节镍锌电池进行充电。上电以后,CN3601先采用恒流模式对电池充电,
当电池电压达到1.9V后,进入维持充电模式,同时启动内部定时器。在维持充电模式,只有定时结束后才进入充电结束状态。在结束状态,没有电流流入电池。当电池电压下降到再充电阈值以下时,自动进入再充电模式,开始新的充电周期。
CN3601的开关频率可达500KHz,可以使用小外形的电感和电容。
其他功能包括两个漏极开路状态指示输出,电池过压保护和芯片过温保护等。
CN3601采用10管脚SSOP封装。

楼主:
镍锌电池放电倍率大,电极材料便宜,目前主要代替普通碱性电池和镍氢电池等。

网友A:
镍锌电池的口碑好像不好,主要是寿命太短,没用过,不知是否属实。

楼主:
是的。前些年由于工艺的原因,镍锌电池的循环寿命短,一致性差,所以应用不多,被认为是骗局。
最近几年,镍锌电池的工艺有改进,循环寿命可以在500次以上,成本也大幅度下降,一致性还有待提高。
因为平台电压是1.6V,所以可以代替单节镍氢电池,5号碱性电池或7号碱性电池,市场潜力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