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MounRiver打开好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1-09-06):
刚刚接触,以为用keil就可以的
后来发现不行
然后下载了IDE
发现打开特别慢,在这里卡半天,
是我电脑配置不够么?
还是本身就这样

网友A:
这说明楼主该换电脑了啊,哈哈。

网友B:
电脑不行了吧

网友:
eclipse的,不快。

网友C:
你的电脑是什么配置的?

网友D:
运行软件不小,确实挺慢。

网友E:
编译的时候也不快吧。

网友F:
换台电脑试试吧。

网友G:
电脑问题,换一台试试。

网友H:
MounRiver stdio还可以的。

网友I:
是卡死在这里了吗

网友J:
什么时候才能keil支持呢

楼主:
基本上要等个三分钟吧,
打开了就好了

网友K:
估计和你电脑配置有很大关系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的底子 了
不知道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网友L:
估计是在提醒你该换电脑了

网友M:
同样慢的心慌,花了不少精力,弄到成codeblock

网友N:
该新电脑上任了,哈哈

网友O:
总是会觉得启动好慢

网友P:
确实,用起来好卡

网友Q:
怎么调优?

网友R:
应该是电脑配置的问题。

网友S:
打开工程很慢?

网友T:
配置不合理吧

网友U:
需要开启或者关闭时花费的时间很长

网友V:
不能用keil,可惜了

网友W:
RISC-V只能用这个软件。

网友X:
电脑配置不够

楼主(2021-10-12):
对电脑要求这么高么?

网友Y:
我thinkpad e15,i5-11Gen win10系统,打开需要4-5秒。

网友Z:
该换电脑了,哈哈。

网友AA:
对不起,你该升级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