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232可以并联使用么

楼主(2021-09-06):
就是在正常端口到端口通信的基础上
并接一路,
到串口助手,抓下数据包
可不可以这样测试?

网友A:
可以一发多收,但是不能多发多收。

网友B:
对的,主机只能有一个,从机可以有多个的

网友C:
想想也对,发送多了的话,那不就乱套了么?
接收可以,不至于影响波形

网友D:
当然不可以啊

网友E:
232是不可以的 除非切换着用

网友F:
232不可以吧啊 貌似485可以

网友G:
232这样做 岂不是乱套了?

网友H:
在硬件上如何并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