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饭锅好像坏了!!! 55555555555

楼主(2021-09-06):
小的 电 压力锅,用了 1 年半了,本来一直很好,但昨、今两天都跳闸了。具体是这样:
我用它煮面条,边煮边用筷子搅动面条,突然电闸就跳了。
我现在怀疑锅里面短路,而且和“搅动”有关。下面是锅的照片,也看不出问题。但是,如果搅动幅度大了,加热盘和锅体内壁可能会短路,就是图中1、2 两个数字的地方。因为锅胆是不锈钢的,搅动大了会把加热盘和锅体内壁连通。
请问会是这个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用兆欧表测量一下电路和发热盘之间的绝缘电阻,就能确定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没有兆欧表的话,用万能表测量一个也可以参考一下,但是低压的万能表测量出来的结果不是很准确的。

楼主:
  忽然发现 LED 上布满了水汽,这意味着什么呢?

网友B:
底部磁钢的问题较大,锅体晃动导致底部不平从而引发磁钢脱落。

网友C:
磁钢就是个开关,短路了就是一直烧,不会跳闸。拆开看一下,估计是进水了。

网友D:
进水漏电了,所以漏保动作。

网友E:
煮粥时,按了烧饭功能,中途面板突然不亮了。
   拆了突出的1那个部位,分析后,是温度保险丝过热熔爆了,切断了电源
楼主要拆了电饭锅,要做电路分析才能修好。光看看,看不好

网友F:
电饭锅功率不大,随意任性使用也不至于跳闸啊!除非短路

网友G:
看看220V电源线插头那块儿有木有问题(包括用的220V电源线)。瞧一眼,几秒钟,不费事。没事儿再和电路死磕。

网友H:
这个一年半的锅,感觉比我家用了10年的锅还旧。

网友I:
图中1、2 两个数字的地方都不带电,哪来搅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看220V电源线插头那块儿有木有问题(包括用的220V电源线)。瞧一眼,几秒钟,不费事。没事儿再和电路死磕 ...

  分别检查了插座和电源线。插座即图中红圈,挺牢固的。电源线是这样查的:用万用表接任意两个脚上,振动、弯曲它,均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兆欧表测量一下电路和发热盘之间的绝缘电阻,就能确定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没有兆欧表的话,用万能表测 ...

我没兆欧表,用万用表量电热丝到加热盘表面的电阻,各档都量不出(我的表最大 200M,不过是低档表)。
但我是在电饭锅完全冷却的情况下量的,会不会仅在高温时绝缘才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钢就是个开关,短路了就是一直烧,不会跳闸。拆开看一下,估计是进水了。 ...

打开看了,没有水痕。有几个螺丝锈得厉害,应该因为它们固定发热盘,温度较高。
不知道桌面上的水会不会形成水汽弥漫上来?1 楼有个图片,能看到 LED 上全是水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图中1、2 两个数字的地方都不带电,哪来搅拌短路?

图中 1  2都是接保护地的,所以我原来的猜想应该错了。
但迄今发生过的两次确定都是搅拌时电闸跳掉。那会不会是别的地方短路了?
另外,能否判断是火线、零线短路,还是火线、保护地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底部磁钢的问题较大,锅体晃动导致底部不平从而引发磁钢脱落。

磁钢脱落也不至于导致跳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部磁钢的问题较大,锅体晃动导致底部不平从而引发磁钢脱落。

打开看了,没有元件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