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思卡尔(freescale)XHY128的内部Pflash空间实际大小?

楼主(2021-09-06):
        首先感谢各位读者百忙之中的关注和阅读,能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本人用飞思卡尔的XHY256开发的一个项目(具有BOOT LODER功能),然后将该工程烧写到XHY128的芯片上竟然能够成功的运行。
        我在数据手册中查到的是:256的芯片的PFLASH的物理地址范围为 0x7C0000~0x7FFFFF,(256KB)
                                                128的芯片的PFLASH的物理地址范围为 0x7E0000~0x7FFFFF,(128KB)
        奇怪的是我通过map文件确认工程中的BOOT部分的main函数地址明明超出了128芯片的地址范围,但是烧录进去以后还是看不出什么异常现象?屏幕能正常显示,开机界面也是正常。
        这里我的一个唯一合理的猜测就是XYH128的芯片内部Pflash资源其实也是256kb。有没有有经验的同志解答一下。

@情意深深 :据说ST有这么个情况,比如128就是256,锁了一部分的内部空间,其实本质都是差不多,之前有大佬,哪批货不知道,把128的自己打开空间当256使用。有幸聊过一次,他说后续的就没碰到过,试过几次不行了。想想以后想用128的拿64的改。
@tyw :因为之前看到其他的单片机的文章,就有作者说某个芯片的一个型号和另一个型号内部资源其实一样。这里我就有点怀疑了。主要是我是从s19文件分析,烧写地址都包含 0x7CXXXX 了肯定是超了。
tyw
有可能,但有可能存在坏字节,以前厂家常把有坏字节的2k内存8039单片机印成1k内存的8035单片机卖,有时也可以超地址读写.哈哈,这秘密也被泥发现了.

网友A:
膜拜大佬,这年头,能用得起NXP/Freescale都是大佬,能自己搞德明白更是超级大佬啊。先膜拜

@情意深深 :哦哦,之前最多搞搞8位机,32位很多的都弄不明白
我可不是大佬哦,因为搞了这个芯片的bootloder,所以对这个芯片好好了解了下。好多东西其实也不懂,不懂就问所以发帖子来了,哈哈

网友B:
你别高兴的太早了,128 和256是一种东西品质不同挑选出来的,大规模生产的时候也不敢用的,stm32也有这种现象

嗯,只是开发遇到的意外情况,量产肯定不能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