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外部中断

楼主(2021-09-06):
我在看HAL库的外部中断的代码之后有一个疑问,还请广大网友解答一下。我看到代码里面无论是中断服务函数还是在回调函数还是在终端初始化函数中我只看到了配置中断线,却没有看到是这个中断线上的哪个端口产生的中断,但是在标准库函数中有一句这样的代码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6);这句代码一看就知道中断是端口PA6产生的

网友A:
不知道HAL库里面有没有这样的配置

网友B:
有关GPIO的配置代码里有体现了。

网友B: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 PAn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RIS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网友C:
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配置的

网友D:
完全可以在配置里边进行

网友E:
当然有这种配置了啊

网友F:
我很少用标准库

网友G:
有这样的配置的

网友H:
看来楼主自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