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1外部中断向量表在复位后会不会丢失或改变

楼主(2021-09-06):
STM32L071的片子通过外部中断触发,中断向量表更新完毕未执行中断,而此时恰好独立看门狗或RTC看门狗恰好来到并复位,此时中断向量表中的值会不会被复位清掉或改变?求赐教

网友A:
要看这个向量表在哪儿存了。

网友B:
又不可能同时

网友C:
说得有点费解,触发中断怎么跟修改向量表联系起来了呢?

网友D:
你是指读取向量地址吧。

网友E:
这时复位的化,只是不响应中断而已

网友F:
复位本身是不会更新中断向量表的,它是固化在flash里的内容。

楼主:
时间节点赶的比较巧合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你试一下,然后用指针去读一下,看看是不是丢失了。

楼主:
现在是只有程序出错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无法跟踪,几乎是死机样子!

楼主:
查明原因了 被外设的大电流给拉得 整个运行异常了!

网友H:
也就是说功率不够了是吗

网友I:
一般是不会丢失的

网友J:
如果功率够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是吗

网友K:
直接复位了吗

网友L:
每次都是卡在那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