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刷新液晶屏

楼主(2021-09-06):
用单片机的FSMC刷新液晶屏如何提高速率

网友A:
你用f1当然慢了

网友B:
换h7比较好

网友C:
屏幕太大,你用的这个单片机性能也不够,两个选项换小屏幕或者换更高性能单片机。比如F4,F7,H7.我担心F4其实也不够用。

网友B:
并口的TFT?

网友D:
使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E:
LCD也有写入的速度限制

网友F:
怎么这么慢的速度呢

网友G:
换个STM32F7试试。

网友H:
一般的屏幕,FSMC已足够应付

网友I:
并口TFT是最快速度了。

网友J:
使用高速的单片机。

网友K:
STM32F7的速度能够到百兆以上。

网友L:
使用串口屏幕试试。

楼主:
FSMC读写速度是多少

网友M:
fsmc接口是慢一点,换接口LTDC,F429以上的都有

网友E:
不会吧,刷屏再慢也不会3s那么久吧,你肯定是在哪耗了时间

网友N:
只能使用高频率的单片机

网友O:
提高MCU的速度,或加用专业的控制IC,如瑞佑的RA8889,用简单的51都可以做到视频的效果。

网友P:
太快的话没有必要的

网友Q:
高频的话能有多高的频率啊

网友R:
F1确实是比较慢的

网友S:
本身这种接口速度就不会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