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21-09-06):
@tyw 前辈你见过这种元件吗?

网友A:
聚苯乙烯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w 前辈你见过这种元件吗?

涤纶电容与聚苯乙烯电容如何区别

涤纶电容
  用两片金属箔做电极,夹在极薄绝缘介质中,卷成圆柱形或者扁柱形芯子,介质是涤纶。涤纶薄膜电容, 涤纶电容介电常数较高,体积小,容量大,稳定性较好,适宜做旁路电容。
  突出优点:薄膜电容的精度、损耗角、绝缘电阻、温度特性、可靠性及适应环境等指标都优于电解电容,瓷片电容两种电容。
  突出缺点:容量价格比及容量体积比都大于以上两种电容。
  用途:在各种直流或中低频脉动电路中使用。
聚苯乙烯薄膜电容器具有以下特点: ·
(1)电容器的容量范围宽,一般为IOpF-2μF。 (2)介质吸湿性很差,绝缘电阻高,电容稳定性好。 (3)金属化聚苯乙烯电容器有良好的自愈能力,但用于高频电路时其损耗角正切值将会增大,绝缘电阻将大大下降。 (4)温度系数小,但耐热性差。 (5)可以制成精密电容器,允许偏差可达士0.1%。 (6)可以制成高压电容器,最大工作电压可达4OkV。 (7)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
"
聚苯乙烯薄膜电容器适宜在环境温度为-40℃-+55℃的条件下工作,可用于高频电路,但金属化聚苯乙烯电容器不宜用于高频和要求高绝缘电阻的场合。

精密电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8740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涤纶电容与聚苯乙烯电容如何区别

涤纶电容

谢谢前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