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必须要使用DMA吗?

楼主(2021-09-06):
因为看到数据手册上说506是有DMA模块的,那么它在AD采样的时候是必须要使用DMA吗?

网友A:
可以不使用DMA的。

网友B:
使用DMA通常是在高速ADC转换时,配置使用软硬件后,由ADC自动完成你所配置转换过程和次数。

网友C:
可以用,也可以不用。

网友D:
另外有几个ADC缓冲给你用,也可以用DMA,

楼主:
如果我不想使用DMA,不配置他就可以了吗?

楼主:
没有DMA的单片机,有16个ADC缓存寄存器,但是有DMA模块的值由一个ADC缓存寄存器

楼主:
如果有DMA不用的话,岂不是采一次,就要转换然后存在存储空间里?

网友E:
是的。后面的EP系列不管有没有DMA都有16个BUF

楼主:
所以如果我一路输入要采10次的话,每采一次读一次数才行是吧

网友F:
您好,如果SMPI设置为2次采样/转换完成中断一次,每次读取的数据是第二次采样转换的数据,第一次的数据就舍弃了,是这样么?

网友G:
没说一定要用DMA,主要还是看你怎么设计软件架构。

网友H:
楼主说的506是有DMA模块, 请问是哪一款单片机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