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O口中断

楼主(2021-09-06):
开了一个IO口下降沿中断,中断频率是1200次每秒,然后还开了一个串口接收中断,但是串口中断始终不进去

网友A:
配置时候是不是先配置的串口,你最后再配置串口的,看看是不是io不能用了

网友B:
又互不影响的;
串口程序哪里有问题吧

网友C:
把IO的关掉,看串口还能不能

网友D:
示波器看了一直是高电平,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E:
IO中断和串口接收接收中断用的是用一个引脚?

网友F:
如果说始终进不去,建议好好检查下UART的配置代码及硬件连接。

网友A:
另外,注意中断优先级,如果IO频繁中断且优先级高于UART的中断的话,UART中断就难有机会得到响应,误会为不进中断。

网友G:
应该不至于啊

楼主:
贴上代码来看看

网友H:
关掉io中断  看能不能进入串口中断

网友I:
妥妥的程序问题

网友J:
应该是互相不影响的

网友K:
如果只开串口的中断可以吗

网友L:
有产生中断的信号了吗

网友M:
代码的配置出问题了

网友N:
还是查看一下程序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