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

楼主(2021-09-06):
程序中用到很多模块。
是在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好呢,还是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

网友A:
上电后一起初始化一次然后每次使用模块/端口之前再初始化一遍

网友B:
从理论上来说,只需要上电初始化一次

网友C:
实际使用的时候,还是这个做法最靠谱

网友D:
上电一次初始化, 简单高效, 端口功能清晰.

网友E:
使用模块/端口之前都初始化。缺点是外部端口定义显得零乱些.

网友F:
或者一个引脚会使用多个功能时采用也是可行的。

网友G:
个人觉得初始化如果过多  会影响电路的速度   所以还是根据实际情况优化比较好

网友H:
程序里的初始化,尽量跟着实际情况而定吧

网友A:
初始化如果过多,会影响电路的速度

网友I:
一般的都是在上电后进行一次的IO的初始化的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一般在上电的时候都需要初始化的呢

网友I:
每次使用初始化就造成信号不稳定。

网友K:
正常的代码编写配置都是一次性完成。

网友L:
每次使用初始化,是不是IO会更改信号

网友M:
看程序的需要了

网友N:
看个人习惯和程序的要求

网友I:
这个主要看需求,不是你想就可以的~

网友O: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还是一次性初始化吧

网友J:
都可以 看需要吧

网友P:
我觉得一次初始化就够了

网友Q: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讨论这个

网友R:
一次性的初始化完事多好啊

网友S:
我喜欢一次性的进行初始化

网友T:
主要看个人的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