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结构体定义查找

楼主(2021-09-06):
这种方式定义结构体变量怎么找到结构体在哪里定义的  struct netif gnetif;

网友A:
什么软件啊?
一般有查找功能的

右键GO TO DEFINE

网友B:
Keil编译后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C:
需要编译后才可以定位的,要不然找不到。

网友D:
独立变量可以这么做,结构体的没试过。

网友E:
不好形容啊

网友F:
很多地方都会有啊

网友G:
可以转到定义啊

网友H:
可以直接找到定义的地方的

网友A:
用快捷键查找

网友I:
编译后就可以直接定位了

网友J:
可以全工程查找吧

网友K:
有时候编译了也找不到

网友L:
感觉有点像是c++啊

网友M:
是不是跟用的什么软件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