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值如何计算

楼主(2021-09-06):
PIC32F675F512L 定时器2 初始值如何计算,求计算方法?

网友A:
初始值什么意思?

网友B:
不都是从零累加到阈值码?

网友C:
16位以上的 都是 从零开始加的 PR值的吧,  只有8位机上 16位定时器 才有这玩意

网友D:
建议楼主看下使用手册和数据手册

网友E:
当然你也可以一直赋初始值到让它累加到溢出(255)。

网友F:
(256-初值+2)X分频

网友G:
看手册,确定是向上,还是向下。

网友H:
然后不就清楚初始值是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