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AT32F403 PA8~PA10做为IO口不受控制,做串口也不能发数据

楼主(2021-09-06):
如题。
作为IO口时,不受内部指令的控制;
PA9,PA10做为串口1时,不能发出数据;
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按GPIO例程修改了下配置文件,也不能使用。

网友A:
应该还得配置问题,时钟使能没?

网友B:
解决了吗

网友C:
先检查一下硬件,确保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