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TM1652代码分享

楼主(2021-09-07):
一、简介
TM1652 是一款LED(发光二极管、数码管、点阵屏)驱动控制专用芯片,内部集成了数字通讯电路、
解码电路、数据锁存器、震荡器、LED驱动电路。通讯方式采用异步串口通信(UART)协议,因芯片只
接收单片机发来的数据,仅需要单片机的一个TX端口发送数据给芯片即可,实现单线通讯;在显示驱动
方面,芯片采用动态扫描方式,两种显示模式可选,8级段驱动电流可调,16级位占空比可调;TM1652
内置消隐处理优化电路
二、驱动方式
本芯片采用异步串口通信(UART)协议,工作原理是将传输数据的每个字符以串行方式一位接一位
的传输。下图给出了其工作模式:
TM1652 每一位的时间为:52us。
其中每一位(bit)的意义如下:
▲起始位:为由高变低,低电平时间为一位的时间,表示传输字符的开始。
▲数据位:紧跟起始位之后,D0-D7,低位先发。
▲校验位:为一位的时间,如果 8 位数据位中 1 的个数为奇数,该位设为 0(置低电平),否则为 1(置
高电平)。
▲停止位:置高。时间为一位的时间,它是发送完一个字符数据的结束标志。
▲空闲位:置高。如果空闲位置高的时间大于 3ms,TM1652 就认为本次数据帧结束,本次数据从暂存器
打入相应寄存器开始控制芯片输出。如果一帧数据传输没有结束,那么建议设置空闲位时间范围在
0-0.5ms 以内。
TM1652 的一帧数据包括以下两种形式:
⑴ 显示地址命令+显示数据;
⑵ 显示控制命令+显示控制调节命令。
波特率:是衡量数据传输速率的指针。表示为每秒钟传送的二进制位数(bit 数)。例如资料传送速率
为 120 字符/秒,而每一个字符为 11 位,则其传送的波特率为 11×120=1320 bit/秒=1320
波特。TM1652 支持波特率范围为:17500bps~21200bps,这里我们建议用 19200bps 即每位的时间为:1s(秒)/19200≈52us(微秒)。所以 TM1652 支持的每位的时间范围为:47us~57us。
在用 IO 模拟 UART 通讯时候,SDA 数据的位宽应该满足提供的位宽范围。

楼主:
三、驱动源码
#include "tm1652.h"

void tm1652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0);

}

void tm1652_send_data(u8 sdat)
{
        unsigned char i=0, sfalg=0;

        //起始位
        TX=1;   TX=0;   delay_us(52);    //保持52us

   //发送8位数据
        for(i=0; i<8; i++)
        {
                if(sdat & 0x01)
                {
                        TX=1;
                        sfalg++;
                }else
                {
                        TX=0;
                }
                delay_us(52);
                sdat >>=1;
        }

        //校验位,按照发送数据中1的个数来判断
        if(sfalg%2==0)
        {
                TX=1;
        }
        else
        {
                TX=0;
        }
        delay_us(52);

        //停止位
        TX=1;  delay_us(52);
}

楼主:
main.c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m1652.h"

                tm1652_send_data(0x08);
                tm1652_send_data(0xff);
                tm1652_send_data(0xff);
                tm1652_send_data(0xff);
                tm1652_send_data(0x00);
                tm1652_send_data(0x00);
                tm1652_send_data(0x00);
                tm1652_send_data(0x18);
                tm1652_send_data(0x4f);
                turn_green_led();
                delay_ms(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