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74HC165原理图加程序

楼主(2021-09-07):
一、原理图
watermark,type_ZmFuZ3poZW5naGVpdGk,shadow_10,text_aHR0cHM6Ly9ibG9nLmNzZG4ubmV0L3FxXzE1MTgxNTY5,size_16,color_FFFFFF,t_70#pic_center.jpg
二、时序图

楼主:
三、驱动源码
void coupl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0);
}
void couple_delay(u8 i)
{
        while(i--);
}
u16 read_couple(void)
{
        u8 i;
        u16 temp = 0;

        couple_ld = 0; //PL拉低,读取按键状态
        couple_ld = 1; //PL拉高,停止按键读取

        if(couple_dat == 1)        //等于1即并行输入D7引脚的按键被按下
                        temp |= 0x01;         //最低位置1表示按键被按下,反之则没按键被按下
        for(i = 0; i < 15; i ++)  //因为最高位不用移位即可读取,故循环(16-1)次,依次把次高位移到最高位,第一级74HC165优先读取
        {
                temp = temp << 1;

                couple_clk = 0; //HC165_CLK = 0 ——> HC165_CLK = 1 产生上升沿,次高位D(n-1)移到高位D(n)
                couple_delay(10);
                couple_clk = 1;

                if(couple_dat == 1)
                        temp |= 0x01;
        }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