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103的CAN通讯

楼主(2021-09-07):
第一次用GD32的芯片,以前用ST的一切正常。现在的CAN通讯问题是:发送正常,接收在FIFO里面能看到有数据,就是进不了接收中断。有遇到过一样的问题的吗?

楼主: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RFNE0);

        nvic_irq_enable(CAN0_RX1_IRQn,0,1);

开了CAN0中断

网友A:
接收屏蔽寄存器配置多半没对

楼主:
//initialize filter
    //CAN0 filter number
    can_filter.filter_number = 0;

    //initialize filter
    can_filter.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can_filter.filter_list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can_filter.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RFNE0);

楼主:
搞定,要把中断号从22换到21

网友B(2021-11-10):
能向楼主要一下例程嘛 或者配置的过程,我发送端一直没有数据出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要把中断号从22换到21

d986532@qq.com,能把例程发我邮箱吗,can口,正常模式,我一直没调成功,谢谢

网友D:
就是设置问题,CAN0_RX1_IRQn应该修改为CAN0_RX0_IRQn

网友E(2022-05-12):
楼主求CAN0的例程,调了好几天都没有把发送调好1039311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