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MiniBoard MB-025 如何恢复出厂状态?

楼主:
eMiniBoard MB-025的烧录驱动芯片MM32L373被我按照官网的应用手册《AN0005_芯片恢复出厂设置使用说明_V1.4》操作后删除了内部固件,导致无法烧录程序,USB接线后,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无法识别MM32-Link驱动

网友A(2021-09-07):
是不是link的程序烧掉了

网友B:
问问技术支持?

楼主:
找下技术支持把

网友C:
不会是物理损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