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GD32F103RC的SPI0驱动过ST7789液晶

楼主(2021-09-07):
怎么显示不了呢。

楼主:
////////////////外设时钟设置//////////////////////////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使能复用功能时钟源

    ////GPIOA的时钟设置///////////////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使能GPIOA时钟源

    ////GPIOB的时钟设置///////////////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使能GPIOB时钟源

    ////GPIOC的时钟设置///////////////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使能GPIOF时钟源

    ////GPIOD的时钟设置///////////////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D); //使能GPIOF时钟源

////SPI2的时钟设置///////////////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LCD相关的接口//////////////////////////////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12);//LCD-RESET
  gpio_init(GPIOD,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2);//LCD-DC/DC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6);//LCD-CS1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8);//LCD-BLK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3);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GPIO_PIN_4);

void SPIInit(void)  //SPI初始化
{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Structure;
  spi_i2s_deinit(SPI0);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Structure);

  SPI_Structure.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Structure.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Structure.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
  SPI_Structure.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Structure.clock_polarity_phase=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Structure.nss = SPI_NSS_SOFT;
  SPI_Structure.prescale = SPI_PSC_64;
  spi_init(SPI0,&SPI_Structure);
  spi_enable(SPI0);
}

楼主:
void send_spi_data(uint8_t dat)
{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 dat);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

楼主:
有波形输出,就是显示不了,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之前用IO模拟SPI驱动是可以的。

网友A:
我们用GD的,结果发现就是广告做的好,哈哈。现在换别的I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用IO模拟SPI驱动是可以的。

注意SPI的模式   如果IO模拟已经调试出来了,注意SPI的发送结束,要等MISO收到字节后,才算真正发送完毕哦。
uint8_t SPI0_Rcv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rval=0;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 byte);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RBNE));  //这里从机就算死机 估计也可以读引脚状态
        rval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return rval;
}

非常感谢,在发送函数后面加了一个100US的延时,就可以了。

楼主:
void send_spi_data(uint8_t dat)
{

  while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 RESET) //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发送缓存空标志位
    {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 dat); //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
  delay_us(100);    //可能太长,小点也行

}

楼主:
希望GD公司能在芯片里面做一个延时。

网友C:
用过,没有任何问题。

请问您是使用的SPI0默认的接口么?即PA5,6,7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希望GD公司能在芯片里面做一个延时。

这个是你自己 没仔细看ST7789芯片的 接收时钟, 可以SPI时钟再分频 满足芯片要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