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助7805电容问题

楼主(2021-09-07):
12V输入5V输出后面接1117-3.3给单片机
5V给CAN供电

7805用的贴片TO-252封装

7805的输入和输出电容都得放100uf以上才正常,用10uf 22uf 47uf试过都不行。

我的板子上就单片机 按键 和CAN,想不通是为什么。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78M05是否假冒品牌?
7805系列是很稳定的,对电容大小不是很敏感,随便几个uF到几百uF都没关系的。

网友B:
不应该啊!除非是山寨伪劣

网友C:
实物图发来看看

楼主(点评):
实物没有了,以前遇到的问题。现在导致我都不敢用7805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117-3.3不要经过7805就可以了。

1117-3.3不经过7805,则压降太大(12-3.3=8.7V),可能因发热巨大而受不了。

楼主:
从网上看到的电路图,7805基本都放了100uf或者220uf的电容,芯片文档里面只有输入0.33uf 输出0.1uf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F:
7805输出端,对容量不敏感,对电容ESR很敏感,如果用低ESR电容像MLCC,只能用那种uf级以下的如100n左右的小容量,大了,会不稳定。同样的也不合适接钽电容等这类电容,但是对普通电解电容等则直接不敏感,几uf几百uf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描术是5V的负载电流大,需要大电容,否则5V変动大,影响到1117的稳定。R*C值越大则退耦越好,R值必须 ...

单片机50ma CAN芯片50ma 实际上7805只需要100ma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7805输出端,对容量不敏感,对电容ESR很敏感,如果用低ESR电容像MLCC,只能用那种uf级以下的如100n左右的小 ...

我用的10uf MLCC。
是因为MLCC的ESR太小导致的不稳定吗?
是不是直接不上大电容也能用?
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用的10uf MLCC。
是因为MLCC的ESR太小导致的不稳定吗?
是不是直接不上大电容也能用?

是的,比如一个104MLCC+100uf电解,就能稳定工作,甚至一个104都可以稳定工作。当然,对付大的突变,波动会稍微大点。

网友G:
输入电容要够大,平波的嘛,
负载电容则以 去耦 为主,10至50μ 可也,ESR低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