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YJS-Ⅲ 精密油介质损耗体积电阻率测试仪

楼主(2021-09-07):
简介
       用于绝缘油等液体绝缘介质的介质损耗角及体积电阻率的高精密仪器。一体化结构。内部集成了介损油杯、温控仪、温度传感器、介损测试电桥、交流试验电源、标准电容器、高阻计、直流高压源等主要部件。其中加热部分采用了当前先进的高频感应加热方式,该加热方式具备油杯与加热体非接触、加热均匀、速度快、控制方便等优点。交流试验电源采用AC-DC-AC转换方式,有效避免市电电压及频率波动对介损测试准确性影响,即便是发电机发电,该仪器也能正确运行。内部标准电容器为SF6充气三极式电容,该电容的介损及电容量不受环境温度、湿度等影响,保证仪器长时间使用后仍然精度一致。

特征

☆、仪器内部采用全数字技术,全部智能自动化测量。

☆、配置微型打印机,测试结果可以打印输出。

☆、多种模式测试,配备了大屏幕(240×180)触摸液晶显示器,全中文菜单,每一步骤都有中文提示,操作人员不需专业培训就能熟练使用。

技术参数

一、油杯

(1)高低压之间距离               2mm

(2)空杯电容量                   60±2PF

(3) 测试电压                工频2000V

(4) 空杯介损                     tgδ<1×10-4

(5)液体容量                    约40ml

(6)电极材料                    不锈钢

(7)体积                         70mm(D)×120mm(H)

二、主机

使用条件

-15℃∽40℃           RH<80%

电   源

AC 220V±10%       频率无限制

交流高压输出

400V∽2200V±2%  每隔100V    50VA

直流高压输出

200V∽600V±2%

温控感应炉

最大功率500W

温度控制范围

<100℃

温度控制误差

±0.5℃

温度测量分辨率

0.1℃

控温时间

室温到90℃           小于20min

测量范围

tgδ

C x

R

无限制

15PF-300PF

10M-20T

分辨率

△tgδ:

△Cx:

△Rx:

0.001%

0.01pF

0.01

精   度

△tgδ:

△Cx:

△Rx:

±(读数*0.5%+0.020%)

±(读数*0.5%+0.5PF)

±读数*  10%

相对介电常数

εr

根据Cx自动计算,精度同Cx

体积电阻率

ρ

根据Rx自动计算,精度同Rx

外形尺寸

450(L)×310(W)×360(H)

重   量

18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