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573,PA11用作普通IO 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1-09-07):
#ifndef CLK_OSC32K
#define CLK_OSC32K                                                                        0// 该项请勿在此修改,必须在工程配置里的预处理中修改,如包含主机角色必须使用外部32K
#endif
要哪里改

网友A:
要在系统初始化函数里面去禁掉。

网友B(2022-04-15):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吧,上面讲的详细

网友C:
PA11是什么接口?是外部晶振么?

网友D:
我觉得好像是需要在config这个文件里进行修改才行,我记得是这样

网友E:
你问一下沁恒的技术支持吧,不过我觉得看一下数据手册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没用过CH573,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在初始化之前的定义中就要配置一下

网友G:
按照操作说明来搞吧,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H:
WCH写的资料还是比较细致的,可以看看

网友I:
应该是有地方能屏蔽吧

网友J:
Risc-v内核的单片机属实不是很熟,但是我记得是有地方可以配置的,有个配置文件

网友K:
这个修改可以右击工程选择最下面的属性修改(详情见附件),其实这样修改的目的就是不要随意修改公共文件,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修改之后忘了此处已修改,使用别的工程师出现一些问题,预处理就只对此工程有效,如果你这只用这个工程而不关心别着或者说就没有别的工程,那么在config.h中修改也可。

网友L:
你找个官方FAE请教一下,或者自己看看资料,他家资料我记得有写,我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