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很不错的C代码规范,很不错,分享给大家。

楼主(2021-09-07):
不仅有规则而且还有规则背后的道理。

1、代码总体原则
1、清晰第一

清晰性是易于维护、易于重构的程序必需具备的特征。代码首先是给人读的,好的代码应当可以像**一样发声朗诵出来。

目前软件维护期成本占整个生命周期成本的40%~90%。根据业界经验,维护期变更代码的成本,小型系统是开发期的5倍,大型系统(100万行代码以上)可以达到100倍。业界的调查指出,开发组平均大约一半的人力用于弥补过去的错误,而不是添加新的功能来帮助公司提高竞争力。

一般情况下,代码的可阅读性高于性能,只有确定性能是瓶颈时,才应该主动优化。

2、简洁为美

简洁就是易于理解并且易于实现。代码越长越难以看懂,也就越容易在修改时引入错误。写的代码越多,意味着出错的地方越多,也就意味着代码的可靠性越低。因此,我们提倡大家通过编写简洁明了的代码来提升代码可靠性。

废弃的代码(没有被调用的函数和全局变量)要及时清除,重复代码应该尽可能提炼成函数。

3、选择合适的风格,与代码原有风格保持一致

产品所有人共同分享同一种风格所带来的好处,远远超出为了统一而付出的代价。在公司已有编码规范的指导下,审慎地编排代码以使代码尽可能清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 如果重构/ / 修改其他风格的代码时,比较明智的做法是根据 现有 代码 的 现有风格继续编写代码,或者使用格式转换工具进行转换成公司内部风格。

2、头文件
对于C语言来说,头文件的设计体现了大部分的系统设计。 不合理的头文件布局是编译时间过长的根因,不合理的头文件实际上反映了不合理的设计。

1、头文件中适合放置接口的声明,不适合放置实现

头文件是模块(Module)或单元(Unit)的对外接口。头文件中应放置对外部的声明,如对外提供的函数声明、宏定义、类型定义等。

要求:

内部使用的函数(相当于类的私有方法)声明不应放在头文件中。
内部使用的宏、枚举、结构定义不应放入头文件中。
变量定义不应放在头文件中,应放在.c文件中。
变量的声明尽量不要放在头文件中,亦即尽量不要使用全局变量作为接口。变量是模块或单元的内部实现细节,不应通过在头文件中声明的方式直接暴露给外部,应通过函数接口的方式进行对外暴露。 即使必须使用全局变量,也只应当在.c中定义全局变量,在.h中仅声明变量为全局的。

楼主:
2、头文件应当职责单一,切忌依赖复杂

头文件过于复杂,依赖过于复杂是导致编译时间过长的主要原因。很多现有代码中头文件过大,职责过多,再加上循环依赖的问题,可能导致为了在.c中使用一个宏,而包含十几个头文件。

错误示例:某平台定义WORD类型的头文件:
#include <VXWORKS.H>
#include <KERNELLIB.H>
#include <SEMLIB.H>
#include <INTLIB.H>
#include <TASKLIB.H>
#include <MSGQLIB.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FIO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LIB.H>
#include <TIMERS.H>
#include <MEMLIB.H>
#include <TIME.H>
#include <WDLIB.H>
#include <SYSLIB.H>
#include <TASKHOOKLIB.H>
#include <REBOOTLIB.H>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这个头文件不但定义了基本数据类型WORD,还包含了stdio.h syslib.h等等不常用的头文件。如果工程中有10000个源文件,而其中100个源文件使用了stdio.h的printf,由于上述头文件的职责过于庞大,而WORD又是每一个文件必须包含的,从而导致stdio.h/syslib.h等可能被不必要的展开了9900次,大大增加了工程的编译时间。

楼主:
3、头文件应向稳定的方向包含

头文件的包含关系是一种依赖,一般来说,应当让不稳定的模块依赖稳定的模块,从而当不稳定的模块发生变化时,不会影响(编译)稳定的模块。

就我们的产品来说,依赖的方向应该是: 产品依赖于平台,平台依赖于标准库。某产品线平台的代码中已经包含了产品的头文件,导致平台无法单独编译、发布和测试,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反例。除了不稳定的模块依赖于稳定的模块外,更好的方式是两个模块共同依赖于接口,这样任何一个模块的内部实现更改都不需要重新编译另外一个模块。在这里,我们假设接口本身是最稳定的。

4、每一个 .c 文件应有一个同名 .h 文件,用于声明需要对外公开的接口

如果一个.c文件不需要对外公布任何接口,则其就不应当存在,除非它是程序的入口,如main函数所在的文件。

现有某些产品中,习惯一个.c文件对应两个头文件,一个用于存放对外公开的接口,一个用于存放内部需要用到的定义、声明等,以控制.c文件的代码行数。编者不提倡这种风格。这种风格的根源在于源文件过大,应首先考虑拆分.c文件,使之不至于太大。另外,一旦把私有定义、声明放到独立的头文件中,就无法从技术上避免别人include之,难以保证这些定义最后真的只是私有的。

5、禁止头文件循环依赖

头文件循环依赖,指a.h包含b.h,b.h包含c.h,c.h包含a.h之类导致任何一个头文件修改,都导致所有包含了a.h/b.h/c.h的代码全部重新编译一遍。而如果是单向依赖,如a.h包含b.h,b.h包含c.h,而c.h不包含任何头文件,则修改a.h不会导致包含了b.h/c.h的源代码重新编译。

6、  .c/.h文件禁止包含用不到的头文件

很多系统中头文件包含关系复杂,开发人员为了省事起见,可能不会去一一钻研,直接包含一切想到的头文件,甚至有些产品干脆发布了一个god.h,其中包含了所有头文件,然后发布给各个项目组使用,这种只图一时省事的做法,导致整个系统的编译时间进一步恶化,并对后来人的维护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7、  头文件应当自包含

简单的说,自包含就是任意一个头文件均可独立编译。如果一个文件包含某个头文件,还要包含另外一个头文件才能工作的话,就会增加交流障碍,给这个头文件的用户增添不必要的负担。

示例:如果a.h不是自包含的,需要包含b.h才能编译,会带来的危害:每个使用a.h头文件的.c文件,为了让引入的a.h的内容编译通过,都要包含额外的头文件b.h。额外的头文件b.h必须在a.h之前进行包含,这在包含顺序上产生了依赖。

注意:该规则需要与“.c/.h文件禁止包含用不到的头文件”规则一起使用,不能为了让a.h自包含,而在a.h中包含不必要的头文件。a.h要刚刚可以自包含,不能在a.h中多包含任何满足自包含之外的其他头文件。

楼主:
8、总是编写内部 #include 保护符( #define  保护)

多次包含一个头文件可以通过认真的设计来避免。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需要采取阻止头文件内容被包含多于一次的机制。通常的手段是为每个文件配置一个宏,当头文件第一次被包含时就定义这个宏,并在头文件被再次包含时使用它以排除文件内容。所有头文件都应当使用#define 防止头文件被多重包含,命名格式为FILENAME_H,为了保证唯一性,更好的命名是PROJECTNAME_PATH_FILENAME_H。

注:没有在宏最前面加上单下划线"_",是因为一般以单下划线"_"和双下划线"__"开头的标识符为ANSIC等使用,在有些静态检查工具中,若全局可见的标识符以"_"开头会给出告警。

定义包含保护符时,应该遵守如下规则:

保护符使用唯一名称;

不要在受保护部分的前后放置代码或者注释。

正确示例:假定VOS工程的timer模块的timer.h,其目录为VOS/include/timer/timer.h,应按如下方式保护:

#ifndef VOS_INCLUDE_TIMER_TIMER_H
#define VOS_INCLUDE_TIMER_TIMER_H
...
#endif

也可以使用如下简单方式保护:

#ifndef TIMER_H
#define TIMER_H
...
#endif
例外情况:头文件的版权声明部分以及头文件的整体注释部分(如阐述此头文件的开发背景、使用注意事项等)可以放在保护符(#ifndef XX_H)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