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pc82g516af用8051 writer u1烧写的问题

楼主(2021-09-07):
请问各位专家,这芯片烧写要用到那几个引脚?是不是gnd rx tx vcc就可以了,查了官方的资料和芯片资料也没说怎么弄,各位不吝赐教啊

网友A(2022-11-26):
咦,没找到这芯片啊?

网友B:
你看看他家数据手册呗,看看手册是否支持

网友C:
我觉得用串口烧录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D:
估计可以,串口烧写呗,就跟51一样

网友E:
为啥我再官网没找到这芯片型号和手册呢

网友F:
你问问他家技术支持吧,FAE应该能知道

网友G:
你可以把他家资料发出来么,或者你看看他家是否支持IAP或者ISP就OK了

网友H:
一般情况是可以,用RX TX和GND就可以,电源单独供电吧

网友I:
你试试找他家的烧录软件吧,这种烧录都是有上电顺序和芯片检测之类的,用别的烧录工具不好使的

网友J:
这芯片是51内核的吗?如是51内核,是可以用串口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