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拆解10年前的老古董:重新点亮瞬间泪目

楼主(2021-09-07):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10年前的手机放在现在来使用会有怎样的体验?

  大家好,我是qbwww。

  前些时候呢,斥巨资在咸鱼上买了一部手机,大家请看。

  这部手机就是夏普SH71118C。发售之初它的价格3100元。现在就来让我们看一看这部手机。

  首先是这部手机的外观。我们来看一下背面。顶部有一个超大高清的500万像素的摄像头。右侧是一个SD卡的插槽, SD卡槽啊,现在手机哪个还有?还有两个音量按键,音量键下面那个应该是相机拍摄键吧。

  底部呢就是两个插孔,一个miniUSB的插口。这部手机呢也是极为先进,还配备了耳机插口。

  因为手边没有电池,所以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它的供电问题。我们先找一个18650高容量电池来给他进行供电。我们看到手机后面有5个触点。左边是正极,右边是负极。在手边找了一下没有多余的18650电池,刚好同事的充电宝有拆下来,我们就临时借用一下他的充电宝。

  因为手边没有鳄鱼夹,我们就用烙铁直接把线焊在了触点上。焊点极为圆润,跟原装的一样。

  另一边接上电池。花了一点时间呢,我把线接好了。大家看一看。

  下面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我们来开机看一看。

  本机的提示要插入sim卡,把sim卡插入看一下。插入sim卡呢仍然提示插入sim卡,这说明它不识别sim卡。这款手机可能不能识别现在的4G卡。只能识别3G和2g的卡。所以就没办法进行功能的演示了。有点可惜。

  既然没办法进行功能演示,我们就来看看里面是什么结构。拆机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哪些元件。首先这款手机用的螺丝比较特殊一点,全部都是五角星的。和苹果手机的螺丝差不多,但是它的螺丝要大一些。手边没有五角星的大号批头,用三角形的把它拆下来了。给大家看一下螺丝。这种螺丝也是极为先进,现在基本上很少见到了。

  花了一点时间呢,我把这个手机的主板拆了出来。

  请注意看上面和现在手机所不同的是他用了一个陶瓷天线。这种天线在手机上极为罕见。不过它的信号强度确实好。

  屏幕的排线非常有意思。并非现在大多数时间使用的软性基板,而是使用了一捆导线来进行屏幕与主板的连接。这是为了更好地兼容屏幕的可翻转特性。

  我们把主板拿下来看看里面的芯片。当然我们看到里面的芯片是非常古老啊。 CPU是用的mtk的。台湾联发科。还有日本的芯片。RF芯片不认识。有些芯片上还用了黑胶工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屏幕。屏幕的可翻转设计也是非常高端,而且还支持电容屏。

  不仅如此,他还有一块副屏。可以用来显示时间和信号强度。

  我们把屏幕背面的盖板拆开来看看。

  没想到里面还有一些电子元件,电容电阻,还有芯片。和想象中的不一样。

  把听筒焊下来。

  花了点时间呢,把键盘拆了下来,里面是薄膜按键。这种按键还是非常高端的,现在的手机里面都没有。

  我又用了一点时间把屏幕的机械结构拆了出来。可以看到手机还是非常巧妙。排线从中间穿孔而过。既不影响屏幕的显示,也不影响屏幕的翻转,两者相融相辅相成,非常棒。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阅读。

10年前是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 家里给买的 诺基亚 小1500元钱 哎 奢侈啊

网友A:
那时候特别喜欢发短信。。。还记得和对象俩天天发着玩 其乐无穷

网友B:
2010年之前的手机我有4个,都还可以用的,电池还行。

网友C:
我居然看完了,当年3100相当于现在6200了吧

网友D:
MicroSD卡就是现在的T-Flash (TF卡)。

这样的旧手机,家里也有很多部(都不是很好的牌子),看都不愿意拿出来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还是 应该继续使用 ... 现在的 所谓智能机 ,总是 窃取你的 情报 .

所以__出于安全考虑,还是应该**使用 ...

可能都没有4G、甚至没有3G功能,现在已经不好使用了。

网友F:
九宫格机械键盘盲打发短信,现在还有几人能做到。

网友G:
让我想起了我的可以开核桃的诺基亚,天天盲打发短信

网友H:
不错啊
改天看看我的诺基亚X6还能用不

网友I:
这种2各方向可以扭的屏幕,软排线搞不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