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电源都如何处理

楼主(2021-09-07):
mcu数字类的板子,电源很多时候被忽略了,一般差不多就可以。但,认真的话

电源都如何处理呢?
我的电路是这样的:
dc-dc芯片:开关电源12v、24v 转到5v
ldo:5v 转到3.3v

一直以来,这样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是,最近反应一个片外ADC读数据偶尔会有跳动。

看了下电源,电源的开关频率里,串进去一个阻尼震荡~~
问题是,同样的板子,同样的器件,有的有,有的没有。

问下各位,电源部分有没有好的应用推荐。

网友A:
好像一般也就这样,
电源脚加0.1uf

楼主:
芯片电源脚加陶瓷电容,这种是肯定的,
LDO供电,一般没每发现问题,
就是批量的时候,存在差异,ADC采样有的有影响,有的没有

网友B:
可以尝试用一些好一点的电源芯片和LDO
如果要求高的话

网友C:
这个得用示波器测试是哪里的电源有跳变,可以试着增大一下滤波电容

网友D:
前端的DCDC应该能看下调制脉宽的
有时候,带载不同,性能也不一样,
不一定带轻载,电源性能就好。需要把周边电路,参数调整下

网友E:
基本上常规电源和LDO都没什么问题,
数字的板子很少说有问题的,

至于ADC有跳动,可以考虑模拟部分单独供电

网友F:
是共地好还是不共地好呢

网友G:
单独供电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H:
共地应该没有问题啊

网友I:
没有必要把地分开吧

楼主(2021-10-08):
没问题的话,怎么都行。纵横驰骋。
有干扰的话,折腾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