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GD32F450Z的IPA使用问题 -- 兆易的FAE麻烦解决下这个问题

楼主(2021-09-07):
我的屏幕是480x272的RGB.
使用的是lvgl8.0
我发现底层绘图的时候IPA仅适合刷x1=0, x2=479, 高度为n的图片.
若屏幕上更新区域不是上述的特殊值, 使用IPA会显示的乱七八糟, 我也设置了destination_lineoff
但是它的效果是在本行间隔destination_lineoff个像素, 而不是换行填充一个矩形区域, 请问有谁知道ipa如何使用吗?
你们兆易的FAE有空写个demo演示下2D加速填充屏幕任意区域的demo吗???

                            tyw  注

楼主:
贴上我的ipa代码
void ipa_config(uint32_t src, uint32_t dst, u16 high, u16 width, u16 offset_x)
{
        ipa_destination_parameter_struct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
        ipa_foreground_parameter_struct   ipa_fg_init_struct;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IPA);

        ipa_deinit();
        /* configure IPA pixel format convert mode */
        ipa_pixel_format_convert_mode_set(IPA_FGTODE);
        /* configure destination pixel format */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destination_pf = IPA_DPF_RGB565;
        /* configure destination memory base address */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destination_memaddr = dst;        //显存
        /* configure destination pre-defined alpha value RGB */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destination_pregreen = 0;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destination_preblue = 0;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destination_prered = 0;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destination_prealpha = 0;
        /* configure destination line offset */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destination_lineoff = offset_x;
        /* configure height of the image to be processed */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image_height = high;
        /* configure width of the image to be processed */
        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image_width = width;
        /* IPA destination initialization */
        ipa_destination_init(&ipa_destination_init_struct);

        /* configure IPA foreground */
        ipa_fg_init_struct.foreground_memaddr = src;        //临时绘制的缓存
        ipa_fg_init_struct.foreground_pf = FOREGROUND_PPF_RGB565;
        ipa_fg_init_struct.foreground_alpha_algorithm = IPA_FG_ALPHA_MODE_0;
        ipa_fg_init_struct.foreground_prealpha = 0x0;
        ipa_fg_init_struct.foreground_lineoff = 0;//offset_x;
        ipa_fg_init_struct.foreground_preblue = 0x0;
        ipa_fg_init_struct.foreground_pregreen = 0x0;
        ipa_fg_init_struct.foreground_prered = 0x0;
        /* foreground initialization */

        ipa_foreground_init(&ipa_fg_init_struct);
}

网友A(2023-06-16):
lineoff = 屏幕宽度-图片宽度,显示位置改变dest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