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3的USART管脚上的TTL电平是3.3V和5V兼容的吗

楼主(2021-09-07):
GD32F403的USART管脚上的TTL电平是3.3V和5V兼容的吗

网友A:
供电不是3.3么?

楼主:
供电是3.3V,但是我要与5V的另一个串口模块通信,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供电是3.3V,但是我要与5V的另一个串口模块通信,这样有问题吗?

用电平转换,直接接会损坏元件的

网友C:
查一下手册看看是不是FT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手册看看是不是FT管脚

好的,谢谢。

网友D:
要求不那么高的话可以试着串个电阻

网友E:
加一个200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