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 MCU 系统初始化

楼主(2021-09-07):
gd32f303 芯片,从官网下载的库文件,自带例程,用里面的keil 工程,控制gpio的高低,也即是led灯的控制,用keil 跟踪调试,一点击start程序自己就运行,不用再点击运行按钮,且程序运行到SystemInit函数中的RCU_MODIFY语句,就跑不出来,一直再这里了,为什么main函数中第一句是systick_config(),但这个函数的函数体为:
void systick_config(void)
{
    /* setup systick timer for 1000Hz interrupts */
    if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U)){
        /* capture error */
        while (1){
        }
    }
    /* configure the systick handler priority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U);
}
没有看到选择时钟为内部时钟还是外部时钟呢,求解答

网友A:
在SysTick_Config函数里面看看

网友B:
在system_gd32f303.c文件中,配置外部时钟。

网友C:
system_gd32f303.c中有宏定义

楼主:
是由于选择的时钟不对,是一直在等待时钟,还个时钟就可以,dirmware中提供的历程是用的外部时钟,不是内部8MHZ的时钟。乌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