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代码风格

楼主(2021-09-07):
SYS_Init(void)
里初始化各种时钟和外设

而外设初始化的函数里
非常的简单,
几乎没有什么配置项,

各位大神是否有同感?

开始一直没有弄清楚,感觉这种风格,用起来有点憋手,还是喜欢一个功能模块在一个函数里进行配置。

不过,话说回来,新唐的片子,用起来感觉还比较简单,函数和命名很人性化。

我留下我的吧,1093701078,求大佬指教。

网友A:
我裂开了,连一个定时器中断都搞不定,求大佬留下联系方式

求回复,大佬

网友B:
厂家写库的软件工程师多半不是嵌入式行业的,哈哈。

网友C:
函数写的还是很好用的,
确实开始的时候会楞一下,但上手确实容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厂家写库的软件工程师多半不是嵌入式行业的,哈哈。

新唐的写的库还是很实用的,2015年之前的 那就华而不实了,各种函数回指针回调
新的版本库文件简单实用,你都不需要看手册,直接看他的宏定义的和函数说明就能操作了

网友E:
新塘的库函数非常简单好用啊,比ST的要简单,遇到问题无法解决的兄弟们可以在论坛发帖啊,我们帮你一下。但是直接这样问不知道怎么帮你们解决

网友F:
新唐的写的库还是很实用,很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塘的库函数非常简单好用啊,比ST的要简单,遇到问题无法解决的兄弟们可以在论坛发帖啊,我们帮你一下。但 ...

库函数确实很简单好用,
就是刚接触的时候,一直疑惑各个外设是怎么初始化的。
后来发现,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顺便配置外设引脚,然后,跳出来,在外设初始化的时候,再配置其他项。

现在知道了,就没什么问题了,
之前是刚接触,不习惯这种风格,自己初始化的时候,又把引脚的配置,放到外设初始化,一个函数里了。

网友G:
nuc970 系列 有裸机的固件? 如果没有是不是直接使用mtk的arm9 标准固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