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复位电路,当如何选择

楼主(2021-09-07):
复位引脚的处理,
1、之前就是按键+阻容复位
2、现在统一规划,选取了复位芯片sgm811.

请问,这两种处理有何优劣?
一直没有发现复位芯片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改如何检验其性能

网友A:
据说是用复位芯片更好一点

网友B:
选个看门狗芯片吧

网友C:
一直阻容复位电路

网友D:
看应用场合,一般场合的话,
阻容就够了,也不需要什么复位不复位的。

如果使用环境复杂,可以选择复位芯片,避免设备卡死

网友E:
看应用吧,
都可以,
各有利弊而已

网友F:
数据手册推荐什么我就用什么

网友G:
我觉得没有必要用看门狗芯片

网友H:
我就用他自己的的复位引脚

网友I:
就是阻容电路复位啊

网友J:
我就没外加过复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就没外加过复位芯片

我也是一直没看到复位芯片的作用,
但是现在单位统一都加了,而且有时芯片本身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