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下一个元器件对应多个PCB封装导出封装不对

楼主(2021-09-07):
  PADS原理图下一个元器件对应多个PCB封装导出不对。
  原理图指定了多个备选封装,但是指定的是如图1的封装(SC70-6),导到PCB的时候还是排首位2的封装(TO263-5)。
  AITIUM指定哪个导的就是哪个了,PADS有点费劲。

楼主:
PADS基本调用对象是元件 跟ALTIUM里原理图和PCB捆绑在一起的一体元件是一样的

网友A(2021-10-11):
两种方式
1.到PCB里自己手动改成你想要的封装
2.不要做1对多的模式,一个元器件里面就保留一个封装。

楼主(2021-11-17):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式
1.到PCB里自己手动改成你想要的封装
2.不要做1对多的模式,一个元器件里面就保留一个封装。 ...

好的 谢谢哈
摸索了PCB里是能改  封装1对1 就好
ALTIUM用习惯了  有些习惯PADS里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