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下定时器的赋值

楼主(2021-09-07):
timerConfig.loadValue = (48000000 / (1000 - 1));//定时器时钟只能是外设总线时钟
请问括号里的值,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么写

整个函数是这样的
void TIMER_InitHardwr(void)
{
        TIMER_ConfigType timerConfig = {0};

        timerConfig.loadValue = (48000000 / (1000 - 1));//定时器时钟只能是外设总线时钟
        timerConfig.linkMode = 0;//不使用多定时器进行链接
        timerConfig.interruptEn = 1;//使能中断
        timerConfig.timerEn = 1;//使能定时器

        TIMER_SetCallback(TIMER2,TIM2_IRQnCallBack);//设置中断回调函数
        TIMER_Init(TIMER2,&timerConfig);
}

网友A:
这么写是为了用户更好理解周期值的设置计算;48000000是APB时钟频率;用来设置1ms的周期时,就是1000分之一。

楼主:
我看这里只写了个初始值和计数规则。
所以,还是有点不太理解,1ms是如何计算的,就是一个计数时长,和装载值的关系。

那ST的定时器来说,会有个分频设置,设置好之后就是一个计数,用时多少,比如1us,
然后再有个装载初始值设置,比如设置1000,就是1ms。

网友B:
有个疑问, 为什么是

48000000 / (1000 - 1);

而不是

48000000 / 1000 - 1;
=========================

从示例代码来看, 应该这样写, 楼主的代码有问题
  1. #define Delay1ms    (48000000/1000-1)
  2. #define Delay10ms   (48000000/100-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 为什么是

48000000 / (1000 - 1);

48000000 / 1000 - 1;这个是对的

楼主:
额~~~还是没明白

网友C(2021-10-14):
48000000,代表频率。1000振动了1000次,但是你是从0开始计数的,计数到999代表已经振动了1000次。。。。。。。。。
周期应该是 (x+1)/48000000.

楼主:
是启动定时器后,第一个频率脉冲后是0,第二个频率脉冲后是1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启动定时器后,第一个频率脉冲后是0,第二个频率脉冲后是1么?

先搞懂计数器。向上计数方式,就是从0开始,向下计数就是从999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搞懂计数器。向上计数方式,就是从0开始,向下计数就是从999开始。

恩恩,懂了!!

网友D:
每天明白,这个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搞懂计数器。向上计数方式,就是从0开始,向下计数就是从999开始。

恩,这个很关键

网友F:
48000000/1000就是1ms的计数值,就是计数器计到48000=48K时,就是1ms。减去1是因为要减到0,而不是减到1才触发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