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程序一般要加哪些头文件

楼主(2021-09-07):
新手学习mcu,第一印象就是头文件很多,看到例程中都是很多头文件,而且很多看着都差不多。。。。
想问下大家,编程序一般要加哪些头文件?

网友A:
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

网友B:
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C:
参考什么例程就用什么头文件吧。

网友D:
用哪个调用哪个的就可以的..

网友E:
其实用什么都一样的,只要用熟悉就可以的。

网友F:
找参考里程看看

网友G:
c语言的库文件都需要。

网友H:
如果使用c语言,头文件都基本一致了。

网友I:
跟着官网的代码编写程序,最简单。

网友J:
不同的芯片不同的引用文件。

网友A:
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把MCU的蛀牙头文件的给加进去的。

网友K:
我都是直接生成

网友L:
没有关心过这种问题

网友M:
直接用工具就生成工程了 不用咱们添加啊

网友B:
不用纠结这个了

楼主:
我也没自己加过头文件啊

网友N:
缺少什么就添加什么

网友O:
套用一个现成的工程

网友P:
我自己没有加过头文件

网友Q:
还真是没有关心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