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板载两片不同的STM32,用UART通讯,可以不可以IAP?

楼主(2021-09-07):
板载两片不同的STM32,用UART通讯,可以不可以IAP?

楼主:
请问可以不可以试用一片MCCU对另一片MCU做通讯?

例如:PC——UART2——>MCU_1——UART4——>MCU_2;

请问可以不可以这样连接,并且做通讯更新固件呢?

网友A:
就是 PC发送bin文件,然后完成升级MCU_2?

网友B:
当然可以,不过我不会

楼主:
我不知道 这个行不行!

谢谢!

网友C:
当然可以,你要设计好IAP的通信协议,比如说在协议里设置一个设备编号,MCU1如果收到了设备编号是MCU2的数据包,那就转发给MCU2

网友D:
当然可以,难度也不大

网友E:
定义好协议其它就是去实现

网友E:
这个方案可以的。

网友A:
方案是可以;
但是你程序比较麻烦啊

网友B:
自己写Bootload是可以得,STM32自动的好像没法支持。

网友F:
透传不就可以了

网友G:
就是考察你自己编写IAP程序的能力了

楼主:
我以为 STM32 会有这方面的 例程。。。谢谢!

网友H:
能通信就能IAP

网友I:
请问 iap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好像是可以的

网友J:
这个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K:
应该可以啊

网友L:
个人认为是可行的

网友M:
请问什么叫做iap啊

网友N:
觉得这样做没有问题

网友O:
个人觉得没有问题

网友P:
可以用的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