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增加变量占用的空间

楼主(2021-09-07):
有没有朋友遇到定义的变量用PICC编译器编译后在输出窗口没有看到RAM会增加变量占用的空间?

楼主:
也就是多定义一个变量和少定义一个变量,不影响下图中的 data space  值, 知道的朋友告知下

楼主:
发现所有定义的变量都没有使用( 。。。 is not used ),是编译器哪里设置错误呢?

楼主:
以前没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有没有朋友知道的?

网友A:
是不是优化掉了

网友B:
或者光定义没使用

网友C:
没使用不会分配呀

楼主:
定义变量就应该占有内存的,只有声明才不会占用内存,怎么一定要使用了才有?

楼主:
我也是在使用变量后才发现占有内存的。

网友D:
在程序中,没有对程序逻辑起作用的变量,会被编译器优化掉。

网友E:
比如你在程序中,给变量a赋值1(a = 1;),但在程序中不做任何逻辑判断,它是直接被编译器优化掉。这句赋值语句在编译时,直接被编译器无视了

网友F:
你是定义的局部变量还是全局变量?

网友G:
如果只是定义而已, 没有其他的地方调用

网友H:
或者只是简单的调用并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意义, 编译器会自动把它优化掉

网友I:
其实, 只要改一下XC8编译器的设置, 让它工作的lite或者free模式, 就不会优化掉了..

网友J:
不知道是啥

网友K:
PICC是XC8的前身吗?